[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710b 花屏

楼主(2012-07-29):
用公板情況一樣
是面板問題還是T-CON?

T-CON
LG.Philips LCD
LM170E01 - A4

T-CON 各電壓
VIN  4.87
VSW 2.99 ~ 3.16 (會跳)
VDD 9.59
VGHM 14.69
FLK 2.25
VGL 0.73
VGH 21.2
VCC 2.85
VCOM 4.01
DPM 2.79
SOE 0.21
POL 1.43
VDS 2.85
SCL 2.85
A0 2.84

网友A:
T-CON 上的主晶片有無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上的主晶片有無過熱!!

用溫度槍量
看起來都很正常嗎

看T-CON背部也沒有明顯燒焦痕跡

不過量T-CON最右邊
溫度有比較高
約在40~53度 (有接燈管)

沒接燈管在 30~33度間

网友A:
GAMA電壓有量了嗎!!

GAMA電壓要一致才是正常喔!!

网友:
樓主……放棄吧…!

T-CON 到面板的軟排線,都已經破損了…!

网友:
照片看起來好像是有破損,若是就............

网友:
T-CON 到面板的軟排線
老實說可能是我沒經驗吧
我看不出哪邊有破損...希望多多指教一番
感謝

网友:
看起來TAB是沒破啦

不過TAB有折到

壓看看折到的地方看有沒有變化

有的話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MA電壓有量了嗎!!

GAMA電壓要一致才是正常喔!!

請問 GAMMA 是指
BUF0772
38D
CD9D
這顆IC嗎?

V1    9.12
V2    7.36
V3    6.94
V4    6.54
V5    5.43
V6    4.32
V7    3.14
V8    2.67
V9    2.11
V10  0.30

网友B:
負壓 沒有供應給側驅(軟排)

問題已經於(橘子)電壓上
看看你的  vgl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壓 沒有供應給側驅(軟排)

問題已經於(橘子)電壓上

請問"" 橘子 "" 是指?

如果是 VGH 跟 VGL 問題
有可能是IC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橘子 "" 是指?

GAMA=(橘子)
ic 有沒有故障
我不知道(機器不在我手上)所以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