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撥放器之開關鈕??

楼主(2012-07-29):
想請問以下的圖片
這個零件請問在哪邊可以購買的呢?
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這個零件呢?

楼主:
用在MP5的撥放器
有HOLD及POWER的功能

网友A:
看來像是滑動開關的一種。
怕是怕專有的規格,那就不太好買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像是滑動開關的一種。
怕是怕專有的規格,那就不太好買了 ^_^

cremaker大
若是往左邊,HOLD會直接卡住
若是往右邊,POWER有一個 (鏜黃)並且啟動開機,所以會再回自動到中間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
若是往左邊,HOLD會直接卡住
若是往右邊,POWER有一個 (鏜黃)並且啟動開機,所以會再回自動到 ...

我剛才也找一下資料,居然找不到這個零件的資料 XD

你這台是 MP5,我想一些零件還是要向原廠詢問一下。

尤其像這類産品,很多零件都是專有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才也找一下資料,居然找不到這個零件的資料 XD

你這台是 MP5,我想一些零件還是要向原廠詢問一下。

這一台是BESTA WK-8158 撥放器
我連官網都找不著了
我看是無解的樣子!
比較接近的滑動開關圖 (兩邊都有堂皇)

网友B:
你用power slide switch,去搜尋看看能否找到你想要的.
要不然到淘寶用"power slide switch和"滑動開關""找看看,也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power slide switch,去搜尋看看能否找到你想要的.
要不然到淘寶用"power slide switch和"滑動開關""找 ...

感謝scottwang大提供線索

剛剛看到這面的網頁
http://www.hy1688.com.tw/SWITCH/SLIDE%20SWITCH/SLIDE%20switch.htm
眼睛都有點花了!
我其實是上面突起物斷裂
若是買一個差不多大小...將斷裂的地方置換不知道會不會太難!

网友B:
以下這些與你的外型差不多,但是功能是否相同則未知.
563-1099-2-ND,563-1099-1-ND,563-1099-6-ND.
http://www.digikey.com/product-s ... /4?k=slide%20switch

563-1099-2-ND
http://www.digikey.com/product-d ... 3-1099-2-ND/1124219

另一些方式:
1. 看看能否用瞬間接著劑去黏黏看.
2. 拿去電子材料行,找類似功能的,先買個拆開看看裡面能否換過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這些與你的外型差不多,但是功能是否相同則未知.
563-1099-2-ND,563-1099-1-ND,563-1099-6-ND.
http://w ...

真希望可以代換上面的塑膠頭就好
我其實也想過要用快乾粘
不過實在太小..加上會黏到旁邊的金屬可能會導致無法左右移動

感謝scottwang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希望可以代換上面的塑膠頭就好
我其實也想過要用快乾粘
不過實在太小..加上會黏到旁邊的金屬可能會導致 ...

1. 假設用瞬間接著劑去黏的話,還牽涉另一個問題,若是常在用力的地方可能會承受不住.

2. 若是不考慮1的情形,不知空間夠不夠去做以下的方式:

a) 在滑柄與兩邊的鐵片之間,各插入小紙片,再把小紙片各往兩邊壓(用以防止滑柄與兩邊的鐵片黏在一起.)
b) 把快乾點在滑柄,快乾不要點太多,在放入定位後再往下壓.

你可以用竹筷(或塑膠)削成滑柄大小,再弄個類似滑槽大小的地方,去試黏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在MP5的撥放器
有HOLD及POWER的功能

  該零件叫做"微型撥動開關(Mini slide switch)". 為一邊可彈回,另一邊為固定. 常見於隨身影音播放器、行動電話、掌上型遊戲機上,作為電源開關和鎖定觸控或按鍵的功能.

  咱搜尋到兩家廠商的零件介紹頁面. 前者 規格較詳細, 後者 尺寸較易讀. 提供參考;若有指教也歡迎.

  若bigger12兄找到了零件更換時,也請順便提供一下播放器的開殼法. 因為咱也有一部同廠牌的產品(C2008),有點異常症狀想一探究竟,卻苦無"剖腹"之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零件叫做"微型撥動開關(Mini slide switch)". 為一邊可彈回,另一邊為固定. 常見於隨身影音播放器、 ...

nessie大
太厲害了
您描述的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只不過這種Mini slide switch在光華不知道會不會販賣的說
真的有點會害怕落空沒買到啊

開殼用塑膠工具開殼
看過他的外殼似乎沒有螺絲
所以完全用卡隼的...

nessie大等我買到零件就會更換實例
希望可以順利買到零件

网友:
NDS的電源開關也是這種

网友D:
小弟有拆過一廢棄板上跟這很類似
只是這個是沒有長腳的.
功能也是一邊固定, 一邊彈回.
有需要跟小弟說吧!

网友E:
你去看看 SONY PSP 的電源開關..... 我買過 與你這個很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有拆過一廢棄板上跟這很類似
只是這個是沒有長腳的.
功能也是一邊固定, 一邊彈回.

bibo大
請問您位在哪邊呢?
我人在台北
方便約時間面交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看看 SONY PSP 的電源開關..... 我買過 與你這個很像喔

bdrwu大
SONY PSP或是NDS好像都是這種裝置
不過露天好像粉少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bibo大
請問您位在哪邊呢?
我人在台北

小弟也是在台北啦,
只是小小零件,
大伙奔波, 好像划不來
pm 小弟, 幫大大寄過去好了.
除非大大住我家隔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