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K9A2 NEO2 主機板 開機 卡19 求助

楼主(2012-07-29):
卡19

卡19 査代碼為記憶体插槽的問題,我有參考前輩的DDR2各針的位置測試點
電壓都在1.8V
請較各位大大 我如何再査起 謝謝 感恩

网友A:
大哥好
1.每個插槽是否多插過了呢??情形多一樣嗎
2.先刷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
1.每個插槽是否多插過了呢??情形多一樣嗎
2.先刷一下BIOS

4個插槽都插過情形是一樣的 謝謝

网友A:
那只能走第2條路了刷吧....用力刷
請問是原上機的記憶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走第2條路了刷吧....用力刷
請問是原上機的記憶體嗎

記憶體有用創見及ADATA的交換測試都一様,
依大大的經驗真的是BIOS的問題嗎?

网友:
這種代碼我會先刷一下bios,修板子是要一步一步來檢測的,有的也是bios故障而走奇怪的代碼

网友B:
不能開機,刷BIOS是拔到別台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開機,刷BIOS是拔到別台刷嗎?....

用IC燒入器...刷

网友C:
用RAM的阻值卡看看阻值正不正確!!

阻值有幾點不相同的話,北橋可能有虛焊了!!

刷BIOS也沒用!!

网友:
有換過CPU嗎???
因為線路是直通CPU的0.0....
換CPU看看嚕!!!

网友:
K8處理器內建記憶體控制器,可以先換處理器測試看看....
或者CPU座虛焊,其次就是主板電路..

楼主:
晩上有換了兩個CPU都一様 卡在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AM的阻值卡看看阻值正不正確!!

阻值有幾點不相同的話,北橋可能有虛焊了!!

目前我手上没有RAM的阻值卡 所以先換CPU 試試  3Q

网友:
這狀況你可否搞看看加焊過南北橋試看看ㄋ~~有一片微星類似機板~~我加焊過跟更換記憶體MOS之後正常~~你可嘗試看看~當然以上只是給個建議~~不見得我的經驗是可行的~謝謝

网友D:
msi am2啊~~你可以嘗試將cpu扣具放開,然後將cpu重扣一次,看跑碼是否會有不同,最近我老是遇到這種,cpu風扇輕放在cpu上,開機灌系統都正常,扣具一上,就卡記憶體,上帶燈假負載又都全亮,看不出空焊,曾經聽人說,cpu座周圍因線路設計不良,扣具一上後,因變形擠壓就會不開機,真是這問題的話,還真是不知如何解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i am2啊~~你可以嘗試將cpu扣具放開,然後將cpu重扣一次,看跑碼是否會有不同,最近我老是遇到這種,cpu風扇輕 ...

這只能換CPU座,或是重新植上去了!!

我沒工具,這種問題只能讓他當材料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i am2啊~~你可以嘗試將cpu扣具放開,然後將cpu重扣一次,看跑碼是否會有不同,最近我老是遇到這種,cpu風扇輕 ...

謝謝 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i am2啊~~你可以嘗試將cpu扣具放開,然後將cpu重扣一次,看跑碼是否會有不同,最近我老是遇到這種,cpu風扇輕 ...

cpu扣具都放開一樣還是卡19・可能不是cpu這個問題

网友C:
代碼
19:測試第1通道的中斷控制器(8259)屏蔽位。 已開始更新存儲器,接著將完成存儲器的更新。 第一個64DK RAM第9位故障。
記憶體問題?????

D6:初始化可選項ROM出錯。(PCI)從擴展塊中移動返回。
跟BIOS有關?????

先換記憶體或插槽再刷BIOS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碼
19:測試第1通道的中斷控制器(8259)屏蔽位。 已開始更新存儲器,接著將完成存儲器的更新。 第一個64 ...

因之前記憶體都重覆用過,可能是bios的問題 3Q

网友A:
請問記憶體插槽有清潔過嗎??您用記憶體檢測試用哪廠牌的,我遇過記憶體衝突卡CF或C1的您參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記憶體插槽有清潔過嗎??您用記憶體檢測試用哪廠牌的,我遇過記憶體衝突卡CF或C1的您參考一下吧 ...

記憶體有用創見及ADATA的交換測試都一様

网友A:
cmos有放電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有放電過吧

你好:目前的情況是,cmos的電池有裝及没裝.記憶體換叧一廠也ー様都卡19 3Q

网友:
那只好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小弟 個人認為 問題 不再19 在d6 記憶體循環 不良
非記憶體問題 而是版子 看你po圖 記憶體線路 由插槽 接入 cpu座 在轉認 到 北橋
可以 試壓壓北橋 開機
電壓確認方式 檢查 smb訊號電壓
然則 輕輕 壓南橋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