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面板有黒塊還有救嗎

楼主(2012-07-29):
請問各位大大前輩 面板有黒塊這有救嗎?
可修嗎?

网友A:
面板掛了!三鞠躬!
免強用吧!

网友B:
狀況比我PO過的文章還要輕微的面板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37835-1-1.html
可以勉強使用沒問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了!三鞠躬!
免強用吧!

謝謝,那再請問大大這面積會在擴大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狀況比我PO過的文章還要輕微的面板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37835-1-1.html
可以勉強使用沒問題啦 ...

謝謝 因找好久找不到相關的文章・才po求助 我知道了謝謝
就繼續用下去了

网友:
那個好像是液晶破了造成的露液,

有可能會繼續擴大!!

网友C:
會長大,品質不好的面板,是那一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長大,品質不好的面板,是那一家做的、?

是友達面板 3Q

网友:
這是擠壓或撞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