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2234S 底座拆除問題

楼主(2012-07-29):
試了一晚上~就是拆不掉

service manual 已經看了~

google 也查找~

找不到相關圖解

請各位先進幫忙指點小弟

thank

网友A:
座中心有卡榫要挖開。才能進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中心有卡榫要挖開。才能進行下一步。

L大您好

座中心是指那裡呢?

底座已順利移除~現剩圖中的支撐臂找不到卡榫可拆~圖中可見已稍微暴力點尋找~

thank

楼主:
有先進能指點迷津嗎?

感激~~~~

网友:
問一下這篇的版主 !!!

LG 2234S 電源燈閃爍 閃屏 程序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22-1-1.html

网友:
這是我家那台奇美22EA的腳座拆除方式  你參考看看吧!

底座拿掉

支撐臂裡面的螺絲拿掉

就搞定了!!

网友:
2234支撐桿螺絲在背蓋裡面,你從外面
挖到爛掉也挖不開.
拿下圓底座之後就要開殼了,面板框打開後
就可以取出面板,之後就可以看見電路板了.

网友:
這個是前開式的~不需要拆腳座,要從面板前面拆

网友:
挖成這樣子,是客戶的嗎???

楼主:
感謝指點迷津的先進~已順利拆除

先前也有想過直接拆殼~膽子不夠 怕小問題搞成大問題

機子是營業用的~會被老闆小唸一下

再次感謝~現在要去找 25L1005A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