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D3722液晶電視反白

楼主(2012-07-30):
BENQ VD3722液晶電視反白
請問大大 大概是哪裡掛了?

想DIY修修看
謝謝指導

网友:
t-con上面的gamma電壓量一下,電壓怪怪的應該就是t-con異常

网友:
參考看看

維修必備:工具、焊接能力

网友:
GAMA IC 應該掛了!!

測一下GAMA IC的電壓測試點,每個點的電壓不同就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