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前輩幫我看一下我變壓器這樣接對嗎?

楼主(2012-07-30):
各位前輩好:小弟目前對"電"這方面不了解,但是很有興趣尤其是對電的維修很有興趣想請問各位前輩們,這台電元部分跟變壓器是否接線正常,電源一打開就位翁翁叫是因為過負載嗎? 是哪裡出問題呢??還有他的氣體電燈也不會亮,請各位前輩是否交我一些變壓器概念及接法是否正確??補充一點盒子跟變壓器組裝時否合適?會有漏電疑慮嗎?

電源頭

電源頭

氣體燈

氣體燈

楼主:
請問是貼錯邊嗎??還是哪裡有不妥呢??怎沒人回覆~"~

网友:
這個是"覆金屬照明燈具"
屬於高壓氣體放電燈
那顆變壓器其實並不是變壓器
他是一顆"安定器"是用來穩定燈管電流用的
該安定器上面已經有印接線圖了
請根據該線路圖確認線路是否正確

网友A:
是HQI複金屬安定器輸入電壓220v單頭燈泡70瓦沒錯,線路太亂無法確認線路是否正確!會翁翁叫應是安定器與啟動10uF.250v電容線路有問題!

网友B:
點火器短路
安定器矽鋼片
都會造成嗡嗡響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HQI複金屬安定器輸入電壓220v單頭燈泡70瓦沒錯,線路太亂無法確認線路是否正確!會翁翁叫應是安定器與啟動1 ...

前輩我這樣照線路看的清楚嗎??
幫我看一下線路要怎麼接才是對的,為什麼白色那顆有3條線( 紅 藍 黑 分別是什麼作用)那個有黃色漆像電容東西又是什麼??,旁邊接出一個是啟動電容對吧?!  在此先謝謝各位大哥有一會讓我機會認識電子電路基本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火器短路
安定器矽鋼片
都會造成嗡嗡響的聲音

雄前輩您好~那個白色不是變壓器喔,我一直以為他是變壓器,可以麻煩您解釋這3顆串在一起的電子元件分旁是什麼名稱跟他的作用嗎??如果可以可以告訴我如何接起這些線路從輸出到輸入~~麻煩大哥您~"~

网友:
請看清楚回復描述
我哪一句話說那顆白色的東西是變壓器

网友:
請問那安定器上面的標示是否說明如果加上10uF/250V的電容的話,消耗電流就會從1A變成0.45A,而功率因素從0.41提升到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