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535 開機超久

楼主(2012-07-30):
這台是我姊的筆電,之前是VISTA的,因為越來越慢後來送去給人灌成WIN 7,最近告訴我這台開機要等很久,所以拿來看看
發現要打開真的有點難,要等10~20分鐘不等

以下是做過的努力

1:插上變壓器發現接觸不良 有換另一個 電源燈亮起

2:按下開機鍵 開機燈亮起 風扇開始轉動 光碟機也有動作 但畫面沒亮 用手電筒照 也沒有畫面

3:又重開一次後 放著不管 等了20分鐘 才出現ACER 的LOGO 開始進入系統

4:猜想可能是BIOS有問題 到ACER 下載 BIOS 用WIN模式 更新 還是一樣無法馬上開機

5: 拆開拿下硬碟後 還是一樣 將RAM拿一條起來 換另一台的 也都一樣

6:有時候開等很久 把電源關掉 再開有機會直接成功

7:開機時只有電源及開機燈有亮 硬碟燈完全沒有反應

想請教一下 這是硬體問題 還是軟體問題

不敢直接重灌 怕灌了重開機會開不起來 導致重灌失敗

謝謝大家了

网友:
這個問題可以重刷BIOS看看!!

另外也可能是硬體設備有故障造成BIOS掃描硬體設備時延遲!!

可以先將可拆下的外接周邊都卸下,如光碟機、硬碟、無線網卡等等.....

卸下後再測試開機狀況,可正常看到開機LOGO,表示卸下的硬體有故障

在一個一個裝回去測試,應該能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電池拔掉不用,直接插電開機看看.

网友:
先拆硬碟掉看開機會不會變慢..
如果還是慢那顯示卡出問題機率大..
如果變快那最好灌 vista 或 win-xp 比較好..
win-7 他易使筆電顯示晶片高溫 , 易造晶片壽命減短..或造成虛焊的情形..
如懷疑那就不用聽我的建議繼續用 WIN-7 吧!
除非是新機子晶片新款原本就灌 WIN-7 那就另當別論.
祝你好運

网友A:
win-7 他的解析度高容易使筆電顯示晶片壽命減短
真會這樣?之前以為只有溫度會影響…不知道解析度也會影響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提供的方法

1.可以重刷BIOS看看-->昨天好不容易開機 有到ACER下載BIOS 並用內附更新軟體更新

2.硬體設備有故障造成BIOS掃描硬體設備時延遲-->目前拆下硬碟、光碟機、無線網卡、電池、鍵盤

   卸下後再測試開機狀況,在一個一個裝回去測試,應該能找到故障原因??...-->還是不行

3.電池拔掉不用,直接插電開機看看-->一樣不能

4.先拆硬碟掉看開機會不會變慢-->一樣很慢

5.如果還是慢那顯示卡出問題機率大..-->目前還沒測試的地方

祝你好運-->非常謝謝你

也再次感謝大家,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 他的解析度高容易使筆電顯示晶片壽命減短

真會這樣?之前以為只有溫度會影 ...

解析度高晶片就會產生高溫這還要解釋嗎?...感謝批評指教.

网友:
解析度高晶片就會產生高溫這還要解釋嗎?

那這種說法應該不適用現在的筆電了!
解析度高不一定就會高溫…高速運算(如跑3D遊戲)才會導致高溫吧!

最近買了部筆電,依螢幕解析設定最高的在跑,溫度好低!上面金屬面板只有室溫的感覺…散熱口風扇的溫度也不高!
但是一但跑3D遊戲,上面金屬外殼跟散熱口的溫度就變高了!

网友:
AMD架構   沒意外  就是   北橋  或   CPU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