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CRT TVB-2985 畫面異常、無聲、有OSD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2-07-30):
此CRT的畫面好像太暗,TV與AV均一樣的情形。無聲音輸出。TV選台功能正常,面板按鍵才剛換新的沒多久。

主板使用toshiba TA1268N控制IC NECUPC1854ACT

故障畫面
TV IN

TV IN

TV IN

AV IN

AV IN

AV IN

OSD

OSD

OSD

正面03

正面03

正面01

正面01

正面02

正面02

背面01

背面01

背面02

背面02

主綜合IC TA1268N

配合上方圖示所測量的腳位電壓
PIN 29 = 0V        PIN 28 = 5.11V
PIN 30 = 1.42V   PIN 27 = 5.11V
PIN 31 = 1.16V   PIN 26 = 9.21V
PIN 32 = 1.32V   PIN 25 = 電壓漸減
PIN 33 =  7.68V  PIN 24 = 0.42V
PIN 34 =  6.27V  PIN 23 = 4.73V
PIN 35 =  0V       PIN 22 = 空腳
PIN 36 =  3.6V    PIN 21 = 2.24V
PIN 37 =  3.4V    PIN 20 = 2.54V
PIN 38 = 3.28V   PIN 19 = 2.57V
PIN 39 = 1.58V   PIN 18 = 3.11V
PIN 40 = 5.21V   PIN 17 = 4.76V
PIN 41 = 3.2V     PIN 16 = 4.8V
PIN 42 = 4.5V     PIN 15 = 4.82V
PIN 43 = 4.5V     PIN 14 = 0V
PIN 44 = 3.24V   PIN 13 = 0V
PIN 45 = 1.62V   PIN 12 = 4.82V
PIN 46 = 9.0V     PIN 11 = 6.33V
PIN 47 = 4.0V     PIN 10=  4.48V
PIN 48 = 9.0V     PIN 09 = 9.0V
PIN 49 = 8.0V     PIN 08 = 1.99V
PIN 50 = 8.0V     PIN 07 = 1.99V
PIN 51 = 0V        PIN 06 = 0V
PIN 52 = 0V        PIN 05 = 4.5V
PIN 53 = 空腳     PIN 04 = 3.27V
PIN 54 = 2.85V   PIN 03 = 8.32V
PIN 55 = 空腳     PIN 02 = 空腳
PIN 56 = 空腳     PIN 01 = 空腳

目前已換過新的零件 PIN12 的Crystal 3.58Mhz,原以為是晶體振震器壞了,但換了也沒結果,應該是別的地方有問題。

各位先進,這台crt的現象,垂直、水平沒問題,可以選台表示mcu OK!我認為應該是TA1268N上的問題,朝這個方面去抓問題有沒有錯呢?

网友:
這個問題以前我修過,好像修了一整天,但很剛好,前一陣子硬碟故障,資料都不見了,忘記是那顆零件壞掉,不過建議你先量一下1268的每組VCC是否正常,還不對的話,可換記憶IC試試看,真的太久了,不知道能否幫到你。

楼主:
1268的vcc只有一個3.3v差0.2v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剛剛用一顆殺肉的24c02換過,畫面變得更黑,我再找時間去買個新的試試

网友A:
建議電源IC補焊如7809 7812或更換那顆梳型濾波器。

网友:
紅框那個換看看

网友B:
似乎是AV切換故障 ,
可留意AV切換附近的一些積納二極體、電感、IC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電源IC補焊如7809 7812或更換那顆梳型濾波器。

電源ic已補焊過,至於梳型濾波器

梳型濾波器

梳型濾波器

因為還有一台crt等著修理,看看零件缺什麼再到文星一起購買。

有打電話跟文星問了,一顆要兩張國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AV切換故障 ,
可留意AV切換附近的一些積納二極體、電感、IC
參考看看!! ...

av切換是指這裡嗎?

楼主:
為了確定在換梳型濾波器有沒有問題之前先確認接腳波形是否正確
發現在video in腳波形不正常,以為是video in之前的電晶體輸出有問題,逐一檢查發現都ok。後來把電晶體與梳型濾波器之間斷開,再量其電晶體輸出波形,果然波形就跑出來了

斷開前

斷開後

應該是這顆八久不離十了

楼主:
在知道是y/c分離出問題,之後買了梳型濾波器回來換發覺問題沒有解決。再跑一次電路綜合ic在pin37腳輸出影像波型後有分成兩路(下圖紅圈處),一個是接到機殼後面信輸出,一個是接梳型濾波器,當我在量到有正常的信號時是在這兩信號之前(下圖箭頭處),所以無法正確判斷出那路有問題,後來分開斷路測量其波形才知道問題是出在機殼後面輸出。最後在補銲了幾次電路,把機殼裝上又拆下一次,燒了兩天機畫面終於不常NG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