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時間定時器有用嗎?

楼主(2012-07-30):
如題,我家有用轉盤式的時間定時器,數量有2個,
其一先接電源分接器然後再接負載,有電腦、無線分享器、led電視
另一個定時器直接接水族led夾燈
我的疑慮這樣有省到電嗎?後面接的電器壽命會變短吧?

麻煩各位先進能給小弟我解個惑,或者有可解決方案,謝謝!

网友A:
其一先接電源分接器然後再接負載,有電腦、無線分享器、led電視

真猛!真是太…危險了…建議外接一個電磁接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猛!真是太…危險了…建議外接一個電磁接觸器

"電腦、無線分享器、led電視、水族led夾燈"  這些加起來應該不到800W吧?
祗要 轉盤式時間定時器 的瓦數大於總瓦數,
應該是可以合乎原樓主的須求做到二段式定時開關, 達到省電效果的~~

但有一個問題... 第二段的轉盤式時間定時器在沒有電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轉的...
那.. 時間不就很容易跑掉?? 為什麼不考慮換個數位式的??

网友:
但有一個問題... 第二段的轉盤式時間定時器在沒有電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轉的...
那.. 時間不就很容易跑掉?

樓主他兩個定時器應該是分開使用的…

話說第一個定時器那部份,我覺得用個四五插的延長線直接開關就好了。看到燈沒切掉順手切掉就好,更節能環保又兼能增加走動運動機會。除非不方便走動就忽略這方案。

网友:
1. 電腦不能接定時器,可能會破壞硬碟.
2. 你要看定時器的總功率,再計算其它的電器的總功率.
定時器的總功率要大於其它電器的總功率,最好能多出1/4的餘裕.
定時器的功率不足時,較耗電的電器可以用多個做個別控制,這樣較安全.
你可以用手去摸定時器的電線,若可以感覺溫度時,可以做短時間使用,若溫度太高時,就要做個別的控制.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第一個定時器後面接的負載,我有用過 遠端電源控制器(以前無意中得到的~嘿嘿,不過壞了,唉)
測過大約低於350w
我家電腦不是當server用,而是給我爸當股票機用,所以不是
24小時都開著,而且我設定晚上2點~早上8點關閉的,另外用了半年定時的時間
還是算準,目前還沒出現罷工或者是怠工的現象。
所以我有二個疑慮:
1.當定時器到了送電的時間了,瞬間的電壓/電流會不會容易把負載給燒壞或者是縮短了電器的壽命
2.雖然省了負載的用電,但是定時器也需要吃電,所以,真的有省到了嗎?

网友:
我是用機械式的定時器..還蠻好用的...用好幾年了沒碰過問題~
裡面就只有齒輪機構..

网友:
我有用倒數計時型的轉盤定時器,也有數位型定時器,跟轉盤機械式定時器。
定時器不就是當作電源開關嗎?不知為何版主會有疑慮說後面的電器壽命會較短?
是擔心運作中的電器突然斷電會傷電器嗎?那是當然的啊。
如果是待機中(指有插電未開啟)的那就沒有關係了。
理論上是有省到電,想實測的話用勾表掛在電線中的其中一條或用電力測試器接在定時器前觀察消耗中的瓦數就知道有沒有省電了。電力測試器不能掛在定時器後面是因為通常它沒通電的話就不會顯示。
其他大大若覺得我有說錯請指正。

网友:
其實扣除定時功能外,我覺得用使用安規延長線(附開關),就很好用了,4~6孔延長線計算連結電器值不要超壓,以避免跳電問題(跳電再開對電器也很傷),不過痲煩的是每次用都要開開關啦....供參考

网友(2012-09-13):
二樓說的沒有錯,這樣你反而增加定時器的負擔,最好的方式還是勤勞一點!不用就將插頭拔掉是一勞永益!用定時器這樣不會比較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