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TL494 Plasma Speaker離子喇叭

楼主(2012-07-30):
前陣子就看到s90304a123大以SG3525做出的離子喇叭,就一直很想做作看,最近時間多了就開始規劃,上網搜尋到電路比較簡單的,以TL494做出,高頻也表現的還不錯,電路如下:
接著是成品全照:

Power MOS用IRFZ44即可,散熱片我是去電料行找TO-3用的,上面的孔剛好拿來鎖IRFZ44,電流起碼要調整到3A才會穩定,所以MOS的熱量也挺大的,利用散熱片旁邊固定用的孔,我锁上了一個9公分的風扇散熱:

高壓放電端,先用兩支螺絲起子來放電,效果也不錯,建議用細一點的效果會比較好,最好選擇不容易氧化且耐高溫的金屬壽命會比較長:

這是自己Layout洗出來的電路板,有放上一個風扇用的插座這樣不用再另外拉一條線給風扇電源:

還發現一個好玩的,把CCFL燈管放上高壓其中一端手不用摸另一頭就會發亮!

說真的這目前只能拿來玩玩就好,畢竟還是太耗電了,且有火花的高溫危險!

楼主:
返馳變壓器我用FCA-018,在磁芯上逆時鐘繞15A電線5圈,因為高壓輸出有一顆整流二極體,所以有分極性,上面接電源正,下面接MOS "S"極:

高壓輸出其中一條就是高壓帽,另一端就是底下針腳第一腳(圈起來處):

网友A:
POWER MOS的佈線越短越好
可以減少干擾&不必要的功率損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OS的佈線越短越好
可以減少干擾&不必要的功率損耗

雄爸頭香了!
那麼我另外拉的那一條線等於損耗了...不過要放在電路板上因為散熱的關係,空間有點不夠用....

楼主:
另外,雄爸爸上次跟我說在高頻高電流的電路上,輸入電源的濾波電容要用低內阻的才不會產生高熱

网友B:
FOREST大:
  好厲害的 等離子(電漿)喇叭!! 我一見到高壓就頭皮發麻!! 佩服!! 剛看以為是在三毛舉地板上作實驗,還好是桌面(不會被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EST大:
  好厲害的 等離子(電漿)喇叭!! 我一見到高壓就頭皮發麻!! 佩服!! 剛看以為是在三毛舉地板上作實 ...

那確實是地板~~那個地方是家裡給我的實驗空間,如圖地板已經被我搞成那樣...

楼主:
影片已經拍攝好,因為用相機拍的關係,聲音變得悶悶的...實際上低頻沒那麼突出:
http://youtu.be/QWefk-2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