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WL-520gU 慘遭雷劈

楼主(2012-07-30):
20120730389 (複製).jpg 20120730388 (複製).jpg 20120730387 (複製).jpg 20120730386 (複製).jpg 20120730381 (複製).jpg 20120730382 (複製).jpg 20120730383 (複製).jpg 20120730385 (複製).jpg 20120730377 (複製).jpg 20120730378 (複製).jpg 20120730379 (複製).jpg 20120730380 (複製).jpg
狀況
WAN 無反應  LAN1常亮 LAN2-4 正常
可進去管理頁面設定
請教查修方向

网友:
建議你還是從 WAN 著手。

有可能是雷擊到電信設備線路,將你的 WAN 部份弄壞了!

楼主:
應該是那顆台達 lfe8731g-r 網路隔離變壓器前幾組掛點 有得買嗎
還是拆舊網路卡的 四顆併著用怎麼跑線?
前面幾組不用 偏移焊接LAN1 就正常了
只是WAN還是沒解決 插線沒燈號
第六張圖的黃色標示1S1 的電容 量是1nf 一顆搞壞
可用1nf 1kv 藍色那種電容代替嗎
1S1 的電容旁邊的75歐姆電阻 wan lan1 低於70 換過了

网友A:
能請問一下圖片中紅色圈起來的 IC 編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請問一下圖片中紅色圈起來的 IC 編號 !!!

IC 編號   ga8512  DC-DC

找到這個
http://www.emsym.com/blog/?p=1779

网友:
引用 楼主:
IC 編號   ga8512  DC-DC

找到這個

感謝提供資料 !!!

网友:
請問版大修好了嗎?小弟也有一台asus wl-500w 被雷劈後請形和版大一樣,內部零件和版大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