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型跑馬燈計時器

楼主(2012-07-31):
jeff 的要求!!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除錯!! 下載開關快被扳断了!! 居然變數不能用 dc !!

/* 20120731  變數名稱 dc 不可以,會亂跑,原因不明 改成 dca dcb 就可以11 , 計時 分秒 45秒之後顯示 HI JEFF HOW ARE YOU!!  SW P1^2 選擇LED 顏色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se nop
//#include <delay.h>

sbit LATCH = P2^4; //byte 1 green Byte 2 RED
sbit SRCLK= P2^5;
sbit SER  = P2^3;// Lo active pull down LED cathode to ground

sbit LATCH_B = P2^1;//LED commond Lo active
sbit SRCLK_B= P2^2;
sbit SER_B= P2^0;// LED commond Lo active to supply 5V to LED
sbit ch_color=P1^2;
unsigned char cd,color,ms2,ms3;
unsigned char dca,dcb;

unsigned char disp[24];//存放 4字24byte的資料給顯示
unsigned char dispbf[4];//={1,2,3,4};
bit ch_flag;//need flash count display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code font6x11[]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0x7f,0x08,0x08,0x08,0x7f,0x00,0x00,//H
0x00,0x00,0x41,0x7f,0x41,0x00,0x00,0x00,//I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SP
0x00,0x20,0x40,0x41,0x41,0x3f,0x00,0x00,//J
0x00,0x7f,0x49,0x49,0x49,0x41,0x00,0x00,//E
0x00,0x7f,0x09,0x09,0x09,0x01,0x00,0x00,//F
0x00,0x7f,0x09,0x09,0x09,0x01,0x00,0x00,//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SP
0x00,0x7f,0x08,0x08,0x08,0x7f,0x00,0x00,//H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O
0x00,0x3f,0x60,0x38,0x60,0x3f,0x00,0x00,//W
0x00,0x00,0x00,0x00,0x00,//SP
0x00,0x7c,0x12,0x11,0x12,0x7c,0x00,0x00,//A
0x00,0x7f,0x09,0x19,0x29,0x46,0x00,0x00,//R
0x00,0x7f,0x49,0x49,0x49,0x41,0x00,0x00,//E
0x00,0x00,0x00,0x00,0x00,//SP
0x00,0x03,0x04,0x78,0x04,0x03,0x00,0x00,//Y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O
0x00,0x3f,0x40,0x40,0x40,0x3f,0x00,0x00,//U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
...
0x00,0x61,0x51,0x49,0x45,0x43,0x00,0x00//Z
                                                  };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 0x70,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70, 0x00, 0x00,
                0x00, 0x20, 0x60,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70, 0x00, 0x00,
                0x00, 0x70, 0x88, 0x08, 0x08, 0x10, 0x20, 0x48, 0xf8, 0x00, 0x00,
                0x00, 0x70, 0x88, 0x08, 0x30, 0x08, 0x08, 0x10, 0xe0, 0x00, 0x00,
                0x00, 0x10, 0x30, 0x50, 0x50, 0x90, 0xf8, 0x10, 0x10, 0x00, 0x00,
                0x00, 0x38, 0x40, 0x60, 0x10, 0x08, 0x08, 0x08, 0x70, 0x00, 0x00,
                0x00, 0x18, 0x20, 0x40, 0x70, 0x48, 0x48, 0x48, 0x30, 0x00, 0x00,
                0x00, 0x78, 0x48, 0x08, 0x08,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00,
                0x00, 0x30, 0x48, 0x48, 0x30, 0x48, 0x48, 0x48, 0x30, 0x00, 0x00,
                0x00, 0x30, 0x48, 0x48, 0x48, 0x38, 0x08, 0x10, 0x6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60, 0x90, 0x70, 0x90, 0x78, 0x00, 0x00,
                0x00, 0xc0, 0x40, 0x40, 0x70, 0x48, 0x48, 0x48, 0x3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8, 0x48, 0x40, 0x48, 0x30, 0x00, 0x00,
                0x00, 0x30, 0x10, 0x10, 0x70, 0x90, 0x90, 0x90, 0x78, 0x00, 0x00};

/*  使用相對的位置來顯示出相對的自來 14:00
需要 相對的顯示如 WD[1] WD[2] WD[3] WD[4] 6*8
DISWD(x,y) x:位置 y:內容*/
// unsigned char DISPWD[4,6]//四個字每個字6BYTE
unsigned char code DP[10][6]={
{0x00,0x7f,0x41,0x41,0x41,0x7f},//0
{0x00,0x00,0x42,0x41,0x7f,0x40},//1
{0x00,0x42,0x61,0x51,0x49,0x46},//2
{0x00,0x22,0x41,0x49,0x49,0x3e},//3
{0x30,0x28,0x24,0x22,0x7f,0x20},//4
{0x00,0x4f,0x49,0x49,0x49,0x79},//5
{0x00,0x7f,0x49,0x49,0x49,0x79},//6
{0x00,0x61,0x11,0x09,0x05,0x03},//7
{0x00,0x7f,0x49,0x49,0x49,0x7f},//8
{0x00,0x4f,0x49,0x49,0x49,0x7f}};//9

/*unsigned char code ttab[10,8]={
                          {0x00,0x00,0x00,0x42,0x41,0x7f,0x40,0x40},//1
                          {0x00,0x00,0x42,0x61,0x51,0x49,0x46,0x00},//2
                                                  {0x00,0x22,0x41,0x41,0x49,0x49,0x3e,0x00},//3
                                                  {0x00,0x30,0x28,0x24,0x22,0x7f,0x20,0x00},//4
                                                  {0x00,0x4f,0x49,0x49,0x49,0x49,0x79,0x00},//5
                                                  {0x00,0x7f,0x49,0x49,0x49,0x49,0x79,0x00},//6
                                                  {0x00,0x01,0x61,0x11,0x09,0x05,0x03,0x00},//7
                                                  {0x00,0x7f,0x49,0x49,0x49,0x49,0x7f,0x00},//8
                                                  {0x00,0x4f,0x49,0x49,0x49,0x49,0x7f,0x00},//9
                                                  {0x00,0x7f,0x41,0x41,0x41,0x41,-x7f,0x00}};//0 */

void Chk_SW(void)
  {
   if (!ch_color)// cjeck if change led color sw is pressed? Noise reject
    {
     DelayMs(10);// Delay & check again
     if(!ch_color) //yes
       {
        while(!ch_color)
                if(ch_color)
                {
         color++; //Color count increment
                 }
       }
     }

   if(color>2)
    {
    color=0;
    }
   }

/*------------------------------------------------
                    timer initial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mode 1,16bit timer

EA=1;            //interrupt enable
ET0=1;           //et0
TR0=1;           //tr0
}
/*------------------------------------------------
                 service sub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reset 2ms
TL0=(65536-2000)%256;
ms2++;// 2ms setflag
   if(ms2>100)//2*250*4=2000ms
    {
     ms2=0;
     ms3++;
     Chk_SW();
         }
     if(ms3>5)
     {
      ms3=0;
      ch_flag=1;//change display flash
          dca++;//dc=1sec count
     }
         if(dca>59)
         {
      dcb++;
          dca=0;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bit direction)
{
  unsigned char i,temp;
   if(direction==0)
     temp=0x80;
   else
     temp=0x01;
   for(i=0;i<8;i++)
        {
         SRCLK=0;
         SER=dat&temp;
         if(direction==0)
         dat<<=1;
         else
             dat>>=1;
         SRCLK=1;
         }
}

void Send2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bit direction)
{
   SendByte(dat1,direction);
   SendByte(dat2,direction);
}

void Out595(void)
{
        LATCH=0;
        _nop_();
        LATCH=1;
}

void cd_pr (void)
{
dispbf[0]=dcb/10;
dispbf[1]=dcb%10;
dispbf[2]=dca/10;
dispbf[3]=dca%10;
}

void Dis_tr(void)
//程式 把資料送到 DISPWD[4,6]裡面資料顯示出來
{
unsigned char dp,d6p;
for(dp=0;dp<4;dp++)
  {
    for(d6p=0;d6p<6;d6p++)
       {
       //disp[d6p+dp*6]=0x49;
          disp[d6p+dp*6+1]=DP[dispbf[dp]][d6p];// DP內部放著0~9的字库 對應1~4位數的dp,以及每一位數的6個byte的點陣 DP[dispbf[dp],d6p];
       }
   }
}

void 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l,i,datx;
for(l=0;l<15;l++)//顯示5次
  {
    datx=0x00;//fe;//low active
     for(i=24;i>0;i--) //  字型會反轉 (正 24>>0)
         {
           SRCLK_B=0;//----- sendseg start
           SER_B=datx;//&0x80;
                        SRCLK_B=1;
            LATCH_B=0;    //
             _nop_();
             LATCH_B=1;
                          datx<<=1;
              datx|=0x01;//------ sendseg end

             Send2Byte(~disp,~disp,1);//"~" 明暗反轉 第一字紅色後面 第二字前面綠色
                //把disp[24]內容show 出

             Out595();
             DelayUs2x(250);
                         Send2Byte(0xff,0xff,1);// 0 字正 1 字顛倒
             Out595();
            }//for i
         }//for l
   }

void normal_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datx,l;
  unsigned int k;

for(k=0;k<128;k++) //流動方向 由左到右 88>>0
    {
     for(l=0;l<3;l++)
      {
       datx=0x00;//fe;//low active
       for(i=24;i>0;i--) //  字型會反轉 (正 24>>0)
         {
           SRCLK_B=0;//----- sendseg start
           SER_B=datx;//&0x80;
                SRCLK_B=1;
            LATCH_B=0;    //
            _nop_();
            LATCH_B=1;
                        datx<<=1;
            datx|=0x01;//------ sendseg end
          if (color==0)// If(d_flag)//
              {
              Send2Byte(~font6x11[i+k+8],~font6x11[i+k+8],1);//"~" 明暗反轉 第一字紅色後面 第二字前面綠色
              }
          if (color==1)//  if(g_flag)//
             {
              Send2Byte(0xff,~font6x11[i+k+8],1);//"~" 明暗反轉 第一字紅色後面 第二字前面綠色
             }
          if (color==2)// if(r_flag)//
             {
             Send2Byte(~font6x11[i+k+8],0xff,1);//"~" 明暗反轉 第一字紅色後面 第二字前面綠色
             }

             Out595();
             DelayUs2x(250);
                         Send2Byte(0xff,0xff,1);// 0 字正 1 字顛倒
             Out595();
          }//for i
         }//for l
         }//for k
           cd++;
    }//while cd<2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if(dca<45)
   {
   cd_pr();//轉換把 cd 轉成數字
   Dis_tr();//把 數字轉成 24byte
   Display();
   }
else{
   normal_disp();
   }
}
}//main

网友A:
其實antlu大你可以把程式打包或轉成pdf檔,這樣有興趣的人也比較方便下載
另今天花了點時間寫gps的接收端,大概這幾天可以給你程式碼
不過是asm寫的,用c便可抓出指定位址的時間和年月日了
剩下的便是你要去找棵能用有輸出的gps接收頭了,順便再找兩棵max485或sn75176之類的
用條一般網路線就能把gps頭拉到屋外去見天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antlu大你可以把程式打包或轉成pdf檔,這樣有興趣的人也比較方便下載
另今天花了點時間寫gps的接收端,大 ...

LEGION大:
   夜貓子喔!! 謝謝你!! 我要趕快來去了解 RS232的程式了,好接招!! 這次跑馬燈程式有一些是抄自實驗版的程式,因為一直在找BUG,所以對於程式也有深一層的了解!! 算是不錯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