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Panasonic 國際牌 TC-37MPJ、面板右半邊不正常【奇美面板】
火..

楼主(2012-07-31):
各位大大:請教 Panasonic 國際牌 TC-37MPJ、面板右半邊不正常【奇美面板】
1).巳更換 T-CON → 未改善
2).巳清潔 排線 → 未改善
3).公板點過 → 未改善
※請問各位大大這面板 V370H1-L0A  Rev.C1 還有救嗎?

网友:
有救。通常是t-con 或是排線問題。
都已換過?處理過還是一樣! 這到要好好研究了,上面主要電壓如何?

网友A:
排線交換看看故障有無換邊!!

AD至T-CON的現也要檢查一下!!

基本畫面是反向的,有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小零件故障而以!!.....

网友B:
還是打客服
或是請專業的工程師處理吧
這樣應該比較保險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打客服
或是請專業的工程師處理吧
這樣應該比較保險噢

保證報換面板!!

网友:
這樣黑白郎君…
不就素色的了 =口=

网友:
面板如上.一半畫面,有修好案例嗎?不要說換了面板--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交換看看故障有無換邊!!

AD至T-CON的現也要檢查一下!!

因7/31 早上電腦主機板掛了,到現在才上線 ....
這幾天會在試以下2種方法:
1).面板排線交換看看故障有無換邊!!
2).AD至T-CON的現也要檢查
有好消息在上線回報各位,感恩!

网友:
加油..希望你完修.是很好案例

网友:
或許是 T-CON連接面板的(面板端端子或PCB有斷線),拆開檢查一下測量看看~~~

网友:
另一可能,面板鐵框接觸到電路板或元件而短路,導致異常

网友:
有救過 T-CON在往上吧 狼大有提到重點 如果有問題只是小零件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7/31 早上電腦主機板掛了,到現在才上線 ....
這幾天會在試以下2種方法:
1).面板排線交換看看故障有 ...

不知道 進度如何 說明ㄧ下啦

樓主您失連聯了嘛

网友C:
依您所示:
1).巳更換 T-CON → 未改善
表示T-CON無誤
2).巳清潔 排線 → 未改善
清潔排線也沒改善、表示非排線
3).公板點過 → 未改善
換主板畫面依舊、表示原主板是OK的

4.那麼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面板鐵框中的FPC右邊電壓出問題:兩邊電壓來對照、答案就出來了
1.可能接觸到2.可能損壞
換IC、量組抗、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您所示:
1).巳更換 T-CON → 未改善
表示T-CON無誤

1).把鐵框拆起放旁邊 → 未改善
2).比對左、右2邊電壓,(R)邊IC 【 HX8904TB 】這6組電壓怪怪的,其餘量起來2邊都差不多
RP05 = 0.0426
RP15 = 0.0374
RP14 = 1.22
RP04 = 2.2
RP06 = 2.532
RP16 = 1.4
3).各位大大誰有這顆【 HX8904TB 】賣我換看看呢? (露天找過沒賣)
4).各位大大有這顆【 HX8904TB 】資料嗎?  (http--www.alldatasheet.com  這裡找不到資料)

感恩~感恩~

网友:
ic解焊!兩邊對調.方可知是否它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1).把鐵框拆起放旁邊 → 未改善
2).比對左、右2邊電壓,(R)邊IC 【 HX8904TB 】這6組電壓怪怪的,其餘量 ...

HX8904
這裡看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HX8904&c=0

网友D:
ic解焊!兩邊對調.方可知是否它故障!..IC可以這樣玩嗎,電子新人.請教諸位先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解焊!兩邊對調.方可知是否它故障!..IC可以這樣玩嗎,電子新人.請教諸位先進 ...

比對左、右2邊電壓,(R)邊IC 【 HX8904TB 】這6組電壓怪怪的,其餘量起來2邊都差不多

內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解焊!兩邊對調.方可知是否它故障!..IC可以這樣玩嗎,電子新人.請教諸位先進 ...

不知道是指2顆IC對調,還是單顆IC腳位對調

前者有可能,後者好像還沒看過

原則上若是相對應腳位定義相符是可以對調的,只不過我還沒看過這種ICㄝ!!

网友E:
如果面板左右兩邊有一樣的IC,可以互換看看故障是否會轉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面板左右兩邊有一樣的IC,可以互換看看故障是否會轉移

經更換過(R)邊IC 【 HX8904TB 】畫面完全一樣無改善,放棄維修拿來當零件機囉!
感謝大家指導,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更換過(R)邊IC 【 HX8904TB 】畫面完全一樣無改善,放棄維修拿來當零件機囉!
感謝大家指導,謝謝~謝謝 ...

要放棄嘛
換我接手
面板不要丟喔

网友:
相位180度反轉.跟一組控制訊號有關

點到為止

网友:
江湖上是有傳言,BQ有一組37.32"吋TV狀況跟這台一樣,巧的是邊框下一樣是紅色,只是廠牌不同
相位180度反轉.跟一組控制訊號有關.....我真的不懂,請教,請教,..我真的沒聽過

网友F:
先說明..我修過的不是這片..不過..我修的問題是在t-con上

所以..t-con.真的有換過嗎...換測的是好的嗎..

問題如小張大說的一樣..是在信號組...

剛看一下..手上的都是 t xxx V的只有32x跟2x 4X  沒v37的..幫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說明..我修過的不是這片..不過..我修的問題是在t-con上

所以..t-con.真的有換過嗎...換測的是好的嗎..

【感謝各位大大全力協助】
欸~ 小弟的右手輕輕碰到面板它就升天了
因面板沒有維修價值,如果各位大大想做其它方法測試完修知道故障點小弟可以配合
如 akgkaylin 版主建議:誰有奇美 【FHD-CM、V370H1-L0A 】T-CON  再借小弟拍照測試上傳結果
感恩大家~ 感恩!感恩!

補充;
這片T-CON 前輩說上面只有寫【FHD-CM】沒有面板型號,但是可以用在下列面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317778172
for
V420H1-L05
V470H1-L03
V370H1-L0A

网友:
再請教,控制訊號一組,可控制相位180度反轉.在那理是否可以教一下,並提供分享..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