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R電容表量測容值問題

楼主(2012-07-31):
新購LCR電容表,因沒用過電容表量測過容值,所以一量才發現很多之前購買的外觀正常的電容其實都壞了,問題來了,在量那一些容值異常高的電容時,用指針電表二極檔量過後,在接上電容表量測時就跳FUSE,電容是6.3V 3300F及6.3V 2200uF及10V 2200uf,原本還以為燒表了,還好關掉電源在打開又正常,請問是甚麼問題造成,是放電問題嗎,新手一枚,還請多多指教

网友:
因為電容就像小型的電池,一經接電表之後,可能就會被充電.
一般在量測電容時,都要先用測棒將電容兩端短路,把已經或可能儲存的電力放電掉,然後再去測.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大大是用那款 LCR 表?型號是?

最近也有想入手一台 ^_^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大大是用那款 LCR 表?型號是?

最近也有想入手一台 ^_^

我是買CHY 4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