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汽車里程表動作原理

楼主(2012-07-31):
起因是小弟14年歷史的NISSAN SENTRA(裕隆341)昨天突然上路後發現速度表里程表都不會動,轉速表倒是很正常,還好小弟是手排的,不然缺了速度訊號,自排變速箱可是會罷工的,回家後心想大概跟2輪的差不多,碼表鋼索斷了,開始翻維修手冊

結果傻眼了,變速箱上的速度感應器是電子的,沒有鋼索

儀表電路也沒有鋼索接頭

不死心翻了雅歌3代的手冊,分解圖上一樣沒有鋼索

因為下午再開出去速度表里程表又正常了,而且針不會抖,儀表板只有一個總保險絲,由手冊解釋速度感應器掛了不是完全沒訊號就是訊號不穩定(針會抖),初步研判比較可能問題為電線要斷不斷

電子噴射車的時速表幾乎都是電子的這點小弟是知道,里程表卻從來沒碰過

這個里程表示機械顯示不是電子顯示的,電子的可以計算感應器脈衝,那麼機械的到底要如何動作,麻煩前輩解釋了

网友:
好像是馬達加個齒輪串做的機械計數器

N年前的卡式錄音帶的機器常有的結構

拆來供大家鑑賞一下, 來個確認如何

楼主:
小弟也想拆,但是一但裝不回來就要跑殺肉場,只好讓各位失望了

馬達加個齒輪串做的機械計數器應該也是如此,小弟的問題是如何精確把感應器的電訊號轉成類比機械訊號,純數位的反而簡單,就是數脈衝,以前看國家地理頻道,納粹的V1飛彈就是由前面的小螺旋槳把訊號轉成機械計數,再控制飛彈是否要俯衝,誤差可是大到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