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電容爆漿的方法
火..

楼主(2012-07-31):
今天在公司維修電腦, 順便拆開電源供應器檢查
結果發現一個防止電容爆漿的方法

我相信這家公司的工程師有先見之明, 知道這顆一定會爆漿, 所以用這個方法
但我相信這樣應該會有些問題吧

网友:
防爆線本來就是防止電容直接爆炸用的,把防爆線用silicon封住,第一,有用嗎?第二,是把它當鞭炮用?

楼主:
所以我很佩服這家 power 的生產線的工程師的構思
我在想, 電容微凸時, 應該會看不出來

网友A:
原來... 牛不是唯一看到這種瞎搞法的人...

超瞎電容の防爆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2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 牛不是唯一看到這種瞎搞法的人...

超瞎電容の防爆

哇哈哈, 原來爆漿的結果是這樣
可是電解液還是外漏了

网友:
可能會變成沖天炮...

网友B:
我想或許這是工廠利用西利控充當固定電容的膠,並不是用來防止爆漿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或許這是工廠利用西利控充當固定電容的膠,並不是用來防止爆漿才對。 ...

不是耶, 它單純就是點在上面

网友:
上面不漏 下面漏 !!!

不要想太多了 !!!

本來就是用來防止意外爆裂 的洩壓裝置 !!!!

封起來不就沒意義了 !! 那乾脆不做更省工 !!!

网友:
想必該 power 應該有保險絲的地方也直接用電線焊起來...

网友:
液體要爆的壓力
應該不是上面這些固化物可以抵擋的
一樣會微凸才對

网友:
黑心商人阿.....萬一出意外被追究責任就得蹲幾年了....

网友C:
昨天再研究機殼牌電源供應器,看他稍微接近過載的狀況,整體溫度上升,不過有一點比較特殊,兩顆做比較,一顆溫度集中在輸入端大電容高溫,另一顆則是集中再負載端,無聊換完電容後隨便測的,有時設計不同,可能會有大電容先壞,或負載端電容先壞的差異,雖然不知原理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只是猜測哪裡可能會先壞,因為電容怕高溫,兩顆機殼牌12V輸出都很小1顆才10A 另一顆15A,不過感覺10A的大電容用的比較好470UF 400V這顆是負載端電容溫度高,15A的則是330UF 400V大電容溫度高的也是這一顆,那種機殼牌設計都是沒保護的,那種都是串連兩顆大電容來達到耐壓400V的,談到沒做洩壓裝置的電容,我手上還有2顆很舊的電容SHENG 330uf 50v的和CII 220uf 50v完全沒洩壓設置就像1u小電容一樣,一直不想用,猜測萬一壞掉可能是再放煙火,也找不到解說是什牌子的,不過有不少電源供應器電容都用膠黏起來,像上面的圖,不過都還是會壞的,也會暴掉。

网友:
不一定他只是上膠不小心沾到的。

网友D:
不爆怎麼賺到你換新POWER的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爆怎麼賺到你換新POWER的錢~~~

沒有壞品可供研究,生活會沒樂趣!
賺錢是另一個樂趣!

网友:
我想這樣的處理方式,不爆則己,一爆就給它驚天動地 ^_^

网友:
想一想,若把嘴巴縫起來,當重感冒要咳嗽時,會發生什麼事.

网友:
降温應該會比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再研究機殼牌電源供應器,看他稍微接近過載的狀況,整體溫度上升,不過有一點比較特殊,兩顆做比較,一 ...

糟糕了, 我把某一台的大電容 330u/400v 換成了 470u/400v 這樣會不會有問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爆怎麼賺到你換新POWER的錢~~~

話是沒錯, 可是我下次可能就不會買他的power 啦~~
不過不懂的人可能還是會換吧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糟糕了, 我把某一台的大電容 330u/400v 換成了 470u/400v 這樣會不會有問題啊??? ...

沒問題的,換成400V 470uf的反而更好,和切換開關有關,非主動POWER就是靠那兩顆高壓電容(其實這是多寫的,因為被動式幾乎都是200V 330uf 470uf  680uf 820uf  由2顆組成看W有差異配不同大小的電容,理論上放的下越大是越好,但是切換開關有極限,過大的電容,也是相同功能),只要放的下,用大的是沒差異的,主動式POWER的話高壓電容,(都是一顆400V的常見的就是180uf  220uf  270uf 330uf 470uf,只要放的下,都可以使用的),雖然影響比較小,但是用大的也是會更好,容量越大漣波效果越好,但是有限於POWER空間,也是只能找特定規格,不然放不進去。
可以参考以前的文章   現今 PC-POWER 有分主動式與被動式的PF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8B%95%E5%BC%8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問題的,換成400V 470uf的反而更好,和切換開關有關,非主動POWER就是靠那兩顆高壓電容(其實這是多寫的 ...

謝謝您的詳細說明, 這下我就放心啦
當初是拆不小心插到 220v 燒燬的電源上的 470u
因為以前的印象在濾波好像是越大越好, 當然也是要搭配電路, 所以當下我想說大部份都用 470u
所以才會直接換 470u

网友:
安規要求,防爆孔不能塞住

网友:
沒錯,否則為什麼要電容器廠對電解電容做防爆線。

网友(2012-09-01):
沒有使用也會爆容的~ 變質或汽化壓力太大就會爆了

网友:
曾遇過power待機時就自動爆漿,鋁殼不知彈到哪裡去了,
裡面的紙質變成棉花削,有防爆線還不是照樣爆,
所以點膠封住有舍用?   ....o合~

网友E:
這篇標題跟內容會不會有偏差
誤導了新手可不好

建議還是修改一下標題為有爭議的xxxxxx方法...

ps:電子產品這樣搞似乎會提前壽終

网友F:
電解電容本身就有壽命限制
黏死上面,它可以往下爆,爆漿自會找到出路的n_108|

有批NCC KZE電容很便宜
有用到爆漿就算了
全新沒用到還自爆,一爆還7~80顆,五告無奈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電解電容本身就有壽命限制
黏死上面,它可以往下爆,爆漿自會找到出路的

看這批電容是2004年出廠的庫存品,會爆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這批電容是2004年出廠的庫存品,會爆也是正常的。

年代真是久遠,難怪賣很便宜.....
製造日期要怎麼換算呢??

网友:
大大防爆孔不能塞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篇標題跟內容會不會有偏差
誤導了新手可不好

不能改了, 看看 wish 大能不能幫忙修正標題了

网友:
防爆孔真的不能堵住,不然鋁片炸開亂飛事情就大條了

网友:
哇哈哈.我還以為是什麼特異功能.原來是這款.修機器時常常看到.不從頂上爆也會從旁邊爆或是變成沖天炮.那是半波整流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