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冰箱抽真空..達人請進

楼主(2012-07-31):
討論....冰箱抽真空.到底抽多久?記得去年送一台冰箱漏冷媒至三洋服務站修理..前後約40分不到就OK了..在貴論壇.我有發現有人光抽真空
就90分鐘.甚至有抽24小時..到底冰箱抽真空.到底抽多久?才是正確的!

沒人回答..

网友A:
家用冰箱的系統管路其實不長
假如補漏確實,了不起抽個20分鐘就已經可以抽到-30mm囉!(我家用分離式5分鐘不到就已經到-30,多抽個5分鐘只是確實抽而已)
站壓3~5分鐘後如果沒有回來,就可以破空充填冷媒了!!!
40分鐘處理時間應該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冰箱的系統管路其實不長
假如補漏確實,了不起抽個20分鐘就已經可以抽到-30mm囉!(我家用分離式5分鐘 ...

可是就有人堅持至少要抽90分鐘.甚至24小時..我也覺得不可思義!到人客家維修.如何停留那麼久?参考翁大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june- ... =1&sc=1#yartcmt
仔細閱讀

网友:
利用冷媒壓力去管將內空氣沖出來這招很多人在用
你說40分鐘算慢的15分鐘一台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就有人堅持至少要抽90分鐘.甚至24小時..我也覺得不可思義!到人客家維修.如何停留那麼久?参考翁大網址 ...

收到!~~
只是要先合理解釋已經抽到負壓(-30)
持續又抽真空到1.5hr的理由在哪?~~

其實我也很好奇,抽的越久相對系統中的水氣也會減少
但關鍵是在於這樣做的理由

网友:
一、為什麼要抽真空?
抽真空的用意是徹底將管路水分排除,如果不能有效的把管路中的水分徹底抽出來,就會導致冰堵。
二、抽真空的正確時間?
依照各人的經驗與技術再加上工具的不同,時間就有長有短囉。

千萬不要認為抽越久越好,如果沒先測漏抓堵,抽的時間再長也是白費的。

网友B:
熊熊找不到資料,抽真空時間記得是看溫溼度決定!
小的一般都抽約20分鐘左右,站空5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熊找不到資料,抽真空時間記得是看溫溼度決定!
小的一般都抽約20分鐘左右,站空5分鐘~ ...

我也是阿..抽24小時..理論在哪?呼喊翁大前來討論..有誰能請翁大哥來解說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june- ... =1&sc=1#yartcm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用冰箱的系統管路其實不長
假如補漏確實,了不起抽個20分鐘就已經可以抽到-30mm囉!(我家用分離式5分鐘 ...

那個…應該是 30inH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個…應該是 30inHg

感謝糾正!!!
因為我沒有記下後面的單位︿︿~哈...
反正就是低壓的最小-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糾正!!!
因為我沒有記下後面的單位︿︿~哈...
反正就是低壓的最小-30!!!!!!!! ...

就搞工說清楚一下囉
避免遇到像我這種…傻傻的搞不清楚狀況的新人,真的只抽到 76 的一半 30,就當做好了 @口@

低壓表有兩個刻度,單位分別是 cmHg inHg
就我認識的都是看抽到 30 的,沒人在說抽到 76,而且都沒在說單位的(指↑就傃在說你~)

网友:
抽真空~要看你到底是對什麼東西~如果是冷凍庫至少都1小時~如果窗型應該10分鐘就OK了~
而真空後還要在抽聽說是要將管內的液體冷煤或水氣給霧化!!
真空如果抽不夠久以冷凍庫來說~聽說將無法達到-20度以下!!當然以上只是聽老闆說的~~因為目前公司轉型了...所以我根本沒遇到那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