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CMV933A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31):
開機後畫面出現1~5秒就暗掉,大部分為電源供應不足造成背光無法持續點亮。
拆開後果然發現很多穩壓電容陣亡了。

型號
故障情形(電源綠燈~螢幕背光熄滅)
先把P/I板老化電容更換成日系電容+ A/D板老化電容更新
P/I板銲點補銲
完修測試

网友:
這應該是通病

网友:
WET還幫忙增加電容!!電容並聯是不是會降低容值??
這一台用到翻~
謝謝分享

楼主:
電容並聯容值變大。
電容串聯容值變小。
跟電阻剛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