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區住家要如何防雷擊?

楼主(2012-07-31):
       老家在山上,家中有電腦、無線電設備,不知道是不是天線的關係,這陣子閃電常常光顧,造成設備損壞,有一次更誇張,閃電直接透過無熔絲開關把電器打爆,整個電箱起火。我一直在探討預防雷擊的問題,請教很多專家,都各自有不同的見解,結論就是:「接地不夠、不良,在好的房雷設備都沒有用」(我這樣講意思是在預算內的金額),因為要把雷引回大地,不是嗎?因為家裡不是鋼筋水泥,無法用柱子接地取得好的接地端,單單一支銅棒想也知道幾萬伏特、大電流的電量哪裡夠?買銅板又太貴!還要怪手挖洞~又是一筆開銷;有聽過類似高壓電塔避雷的方式,什麼在塔頂是放 「+ 離子」把閃電引開,我不是要討論那種幾十萬的避雷工程,而是想用最經濟的方式確保閃電打下來的時候,不會損壞我的電器。
       我一直在想「接地、接地」,似乎接地的費用也不低,要麻屋子整圈打銅棒?太瘋狂了吧。光是收衣服、種菜就會絆倒,於是看到這個產品:連結

◆ 能承載家電遭雷擊、突波等過量電壓,保護電器延長壽命
◆ 適合各類家電使用,特別適用PC、液晶電視等貴重設備
◆ LED電源狀態顯示燈
◆ 外型輕巧,安裝容易不佔空間
◆ 同時連接一個以上,防雷效果可倍增成正比
◆ 本產品保護範圍為已安裝的同一迴路電器用品

◆ 使用電壓:AC 110V 60Hz
◆ 額定電壓:AC 125V
◆ 材質:銅、防火工程塑膠
◆ 最大突波吸收電壓:60000V(1.2/50us)
◆ 最大突波吸收電流:6500A(8/20us)
◆ 最大突波吸收能量:720焦耳(J)(10/1000us)

       我蠻好奇的,這東西不用接地?可以保護電源端?我的經驗是閃電會「跳躍」,想辦法竄進你的設備,而不是僅僅犧牲「防雷保鏢」而已。我大概瞭解了一下,這個防雷保鏢裡面應該是「氣體放電管與突波吸收器」,但是它的東西只是插在電箱出來的延長現插座孔上面,要怎麼發揮保護作用?難不成無熔絲開關跳開?能否請這方面學有專精的大大為小弟做個講解?謝謝。

网友A:
個人猜,這個東西應該是只"突波吸收器"而已
對於你說的竄入電器的電,無能為力
畢竟它也只是並聯在整個電路
把它打壞了,接下來就是其它的電器受難
在打壞它之前,沒辦法保證沒其它的電流向其它電器
畢竟…那麼高壓,那個瞬間

題外話,想起那時候大家在吵技術的問題
牽扯太遠去了,導致很多不愉快

网友B:
避雷針 其實真正名字應該叫 引雷針 !!!

也就是會吸引雷電的裝置 !!!

其目的在於 , 將落雷引導到預設的位置 , 導入大地 !!!

如此就能保護附近不能受雷擊的裝置 !!!

說到 避雷針 我還親自安裝過 , 完全人工作業 !!

挖地埋設地網 架設 避雷針 !!!

還要用 高阻計 測量對地阻值 !!!

這個有點像 大禹 治水一樣 , 使用防堵方法 是沒用的 !!

畢竟落雷的能量那麼大 , 直接用引導疏通 !!

才是明智的解決方法 !!!!

网友:
問W大他是專家~
聽說有一套理論跟實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這個東西應該是只"突波吸收器"而已
對於你說的竄入電器的電,無能為力
畢竟它也只是並聯在整個電路 ...

版大,我可否在線路輸入端裝設「突波吸收、保險絲、氣體放電管」來做保護?若是雷劈下來,頂多保險絲、突波吸收炸毀,但是後端電器設備仍舊存活?能夠做到這樣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雷針 其實真正名字應該叫 引雷針 !!!

也就是會吸引雷電的裝置 !!!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家的地質與對地組值,就算從家裡拉饋線(約5M、銅線直徑20mm)再到屋外打一米多的地棒,用高阻表量還超過二十多歐母,要低於十歐母想必砸不少錢,根本花不起。能否運用突波吸收與保險絲的功能在電器前端做第一重保障,落雷下來直接燒,總而保護我的後端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家的地質與對地組值,就算從家裡拉饋線(約5M、銅線直徑20mm)再到屋外打一米多的地棒, ...

避雷針 不是打地棒那麼簡單 !!!

要挖一個坑 , 埋設 地網 要按標準程序做 !!!

並不是隨便打個銅棒就能解決 !!

不良的接地 ,  會比沒做來的更慘 !!

落雷無法宣洩還會倒灌回來 !!!

聽說老大是這方面的專家 !!

那就有請老大出面讓我們開開眼界囉 !!!

网友:
避雷針~要配搭地網~地棒至少也要打個4支吧!
挖的坑洞也不能太淺~

楼主:
有請老大出馬~來人啊。護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請老大出馬~來人啊。護駕~

來電50 靜電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來電50 靜電學

這篇文章滿有意思的,我補一下網址:

http://ocw.nctu.edu.tw/course/ph ... renotes/ch13-15.pdf

网友D:
裝個 ups
不是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個 ups
不是就可以解決了

嗯~我家的 LG 變頻洗衣機也要買一台 UPS 伺候嗎?
有點奇怪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家的 LG 變頻洗衣機也要買一台 UPS 伺候嗎?
有點奇怪ㄏ~

你提到電腦跟無線設備
我只針對小型家電瓦數不高的產品來提供意見

不然你覺得洗衣機會用到ups嗎

也是有專用的

大家純討論就好....
提供意見僅供參考
謝謝指教

网友:
屋頂四方周圍用鐵條連接起來,相對垂直樹立兩根鐵棒,兩根鐵棒各接一條鐵條連到魚池中

网友:
房子旁邊種樹不是沒道理,樹比你家高,落雷你家就沒事..
正題...無線電設備應該是問題元兇...不然落雷怎往你家跑..
設備只是裝保險的,沒有一種設備.工法.可以100%防止落雷又沒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提到電腦跟無線設備
我只針對小型家電瓦數不高的產品來提供意見

說得好,大家都是互相參考就好。
有感於同樣的一句話個人感受不同,我自己是都盡量不用負面情緒去思考啦。
因為同樣的"有點奇怪ㄏ~",有可能帶嘲諷,有可能他真的不懂是想請教,有可能他真的懂但是不懂你為何會這樣建議(又剛好沒注意到最早是提到電腦跟無線設備嘛~~),有可能......,有可能......,太多可能了。
大家都很棒!都是基於分享的心在此發表的,給各位N個讚!

网友:
我用便宜的UPS無法避免掉電鍋上層觸感麻麻的感覺,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喔)用其他大大提到的隔離式變壓器除了可能可以避免漏電觸感外,也可以達到簡易雷擊保護的功效哩?我沒有隔離變壓器可以試。

网友:
隔離變壓器的確可以防止從電力線進來的突波,但是如果是從信號線(網路線/電話線等)進來就沒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