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修實例】安德成電解水機無顯示流速,流感故障問題

楼主(2012-07-31):
看了cremaker大分享的[維修實例]神戶電工電解水機不電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66-1-1.html

手上有一台安德成的機器也是有無顯示流速的問題!

於是按照cremaker大拆解的過程拆解

底座

底座

這底座和大大這台看起來一模一樣

內部

內部

拆開來後內部差不多

流感位置

流感位置

如同大大拆解般,
先把夾子往上夾,就能拆掉裡面那條水管了

流感位置細部

流感位置細部

上下座分開一點,就可看到流水感應開關的位置了,
把三個螺絲拆開

流感磁鐵

流感磁鐵

將流水感應磁鐵拿出後,看起來沒什麼異樣
要依照大大的測試方法,測試有沒有磁性

因我的起子都有磁性了,所以拿一支沒磁性的剪刀,
不過和預想的不一樣,它卻吸的起來耶!

這和一般是流水感應磁鐵生銹故障的狀況不同
因此將故障的目標轉移到HALL IC

經cremaker大大指導
可由電錶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HALL IC有三條線:紅、黑、白
直流量紅黑應有5V, 量黑白應有2.7V(有水流通過情況)

但我量紅黑沒問題,但黑白卻是4.9V,這就有狀況了?
除了HALL IC外,其實也有點怕是電路版供電的問題!
不過這也得實際更換HALL IC 才能再確認是什麼故障呢?

得到cremaker大力的幫忙,拿到了新的流水感應磁鐵還有HALL IC模組
真是大大的感謝啊!

回來後把整組流水感應模組替換了一下,然後把電接上,
再把水開關打開,沒幾秒,就聽到答的一聲,水流啟動了開關的聲音

螢幕作動了,流量出現了,顏色也變了,也顯示了電解的狀況

換個酸性模式看看,螢幕也變顏色,電解狀況也不同了喔!
真是非常的開心,至少它開始動了!

但是這樣只是知道機器有作動,不知道實際電解酸鹼狀況,
於是又跑去買了試紙,跑了好幾家藥房和文具店都買不到,
這東西可能要在化工行或是上網買囉!

終於買到並測試了一下,
還不錯,酸鹼的顏色是不同的
鹼比較深,酸比較淺

不過顏色和機器上好像有些差異
不知道用檸檬酸來清洗後會不會改善呢?

但無論如何,這機器是已經作動了啊!

我終於把這台機器修好啦!真是開心!

感謝cremaker大大的協助啦!

网友:
安安:

注意到沒,在流感及 HALL IC 處,有條三條線的接頭,應該是:

紅: 5V
黑: 地
白: 感應出的電壓

你可以先量一下紅、黑之間有沒 5V,若沒可能是電路供電問題(這可能不大),若有的話,當造水時(有通水、通電)再量一下白、地之間是否有約 2.7 V 左右的電壓,可能有些會跳動,那沒關係。

看你的流感,還頭好壯壯,所以也有可能是那個 HALL IC 的問題(在圓型蓋子內)。

所以再怎麼量白、黑之間都沒左右的話,那條線就要換了1

你先試試,有問題再討論!

或是我星期四寄個流感及線,你再測一下 ^_^

祝 成功

楼主:
大大!
我量紅、黑直流是4.9V,
白黑直流是4.9V,交流是10V(通電,但還沒通水)
這樣是這條線壞了嗎?還是電路供電有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量紅、黑直流是4.9V,
白黑直流是4.9V,交流是10V(通電,但還沒通水)

HALL IC 在運作時是高、低電壓,所以你量 DC5V 是沒在使用的情況,也有可能是 0V,看 “運氣” ^_^

所以在運作時(指通水、電),由於磁鐵有在轉(也就是流感),所以 HALL IC 會感應到這個電壓(是一個類似方波的脈波),也就是用 DC 量時約在 2.7V 左右。

一般只要在運作時能量到此電壓,就表示流感及 HALL IC 正常。

提供給你參考 ^_^

楼主:
cremaker大大!
感謝這麼晚還回覆我!
我剛接通水測試了一下,狀況好像還是一樣,沒有因為通水而有所不同
也就是白黑直流是4.9V,交流是10V,也沒有跳動之狀況

這樣是HALL IC故障嗎?還是電路供電有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大!
感謝這麼晚還回覆我!
我剛接通水測試了一下,狀況好像還是一樣,沒有因為通水而有所不同

沒關係,我也在電腦前忙,所以順手就回了!

5V 是給 HALL IC 的工作電壓,有工作電壓,但運作時沒輸出電壓,那麼這個 HALL IC 也有可能是故障的。

我 PM 給你了,請收一下 PM ^_^

网友:
恭喜完修了。

在檢修的過程相信得到了不少的經驗,這些都是在外面及學校學不到的。

大大也喜歡自己做些維修,還望以後能多多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_^

网友:
cremaker大大您好 我家的電解水機也有相同狀況 要如何向您購買呢

网友:
安安,我沒有在賣啦。

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39502-1-1.html

网友:
我後來向原廠求救了
整個套件如果請人換的話要快兩張小朋友
原廠有賣這個套件 不到一張小朋友

另外我東問西問
這個零件是由 水坊 這間公司做的
他們也有賣
價錢是和公司相同的

另外公司稱這個套件叫做 "流水馬達開關"

网友:
流水馬達開關?
可能他們的說法和別家不太一樣。
因為電解水機裏面沒有安裝 “馬達” ?
像 TOYO 原廠 和 TOHO 都是叫做流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