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32v513液晶電視(有聲有背光無影像_

楼主(2012-07-31):
請問!有聲有背光無影像?
面板是ax080d002f,t-con是mdk 336v-0n 19-100056
t-con 保險絲 沒斷,電壓不知道基準點,下載了19-100057 的電壓圖,有需要的人可以參考

沒說清楚!按menu都沒有顯示 聲音大小

网友:
拍個圖吧

网友:
連常回答的lcd85311230大都無言了
樓主您是不是要PO個圖
這樣沒有人可以幫忙解答!

网友A:
可能面板和邏輯板都掛了
換邏輯板先看面板有沒有短路
換邏輯板可能可以(好)一下下
就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已上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面板和邏輯板都掛了
換邏輯板先看面板有沒有短路
換邏輯板可能可以(好)一下下

請問邏輯板可以修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邏輯板可以修理嗎?

樓主……個人意見…

沒影像…為什麼您只考慮到是 "T-con 及面板" 的問題,而沒考慮是不是主板的問題呢 ?
強烈建議您…先用公板試,找出故障的區域再來想辦法復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邏輯板可以修理嗎?

都可以修
你的方位
照個(主板)相片
說的(越詳細)就會快有答案
你也要(動手量一下電壓)
不然 不知如何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個人意見…

沒影像…為什麼您只考慮到是 "T-con 及面板" 的問題,而沒考慮是不是主板的問題呢 ? ...

我是看文字回答
因無相片也無電壓說明
也是(用猜的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文字回答
因無相片也無電壓說明
也是(用猜的喔)

wecan 大大…… 不用太多連想…

只是單純的個人想法,大家多交流多提供不同的看法而已(不存在對、錯及是與非的問題)。
以上也只是小弟的觀點,謝謝您的回覆及體諒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ecan 大大…… 不用太多連想…

只是單純的個人想法,大家多交流多提供不同的看法而已(不存在對、錯及是 ...

如(樓主)可以提供檢測電壓
大家就會有(方向)
我不會想很多 多少(數據)說多少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個人意見…

沒影像…為什麼您只考慮到是 "T-con 及面板" 的問題,而沒考慮是不是主板的問題呢 ? ...

不好意思!沒公板!是參考其他的文章,才一直以為是T-com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樓主)可以提供檢測電壓
大家就會有(方向)
我不會想很多 多少(數據)說多少話 ...

檢測電壓?是指那一方面的,電源本來有故障,修好了,現在是有聲音,沒影像,背光有亮,t-con的12v
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檢測電壓?是指那一方面的,電源本來有故障,修好了,現在是有聲音,沒影像,背光有亮,t-con的12v
也正常

t-com 電壓測量是否如
附表一樣
還是那個電壓 不正常

背光有亮
是不是 整個螢幕是(藍色)或是(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 電壓測量是否如
附表一樣
還是那個電壓 不正常

整個螢幕是(藍色)的!電壓在量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 電壓測量是否如
附表一樣
還是那個電壓 不正常

請問!電壓都誤差,在.5v以內,只有st=3.13, dt=2.63比較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壓都誤差,在.5v以內,只有st=3.13, dt=2.63比較奇怪

現在 你要檢查 主板故障成分 比率高
如有公版(測試)
那就更好
t com 是好的
現在是主板 訊號 未送到 t com

n所以是藍屏

网友:
我的液晶情形跟你差不多只不過我的是~~聲寶LM-32V37液晶,,,我的面板是有規則條狀寬白豎帶..最後一格卻反黑..我也頭疼中....利用你的電壓表測了一下T-CON ---ST...3.2V    DT.....2.5V   VCOM...7.9  V1~V6...都是4.7V
V6~V12....都是4.4v...其他測試點都一樣,請問各位大大這是哪裡異常..我的T-CON--MDR336V-0 N  19-100056
面板--AX080D002F  主板是LM-32V37(D)....附上開機照..請幫幫忙,謝謝

网友:
請問樓上的高手..我就只有v-com跟v1~v12測試點異常.看了看板子.那是從一顆BUF12800..ic出來的是這顆壞了嗎??還是由ad板出來就不正常因而影響這些測試點??T-CON板太貴了!!想說用省一點的方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