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R50E USB隨身碟相容問題!

楼主(2012-07-31):
請教各位大大!

IBM R50E目前遇到USB隨身碟相容的問題
目前測試
創見 TS8GGJF530-->讀不到
SCANDISK Cruzer Blade 拇指碟 8G-->讀不到
SONY USB TO M2記憶卡--->讀不到

Imation Nano Pro 16GB--->可正常讀取

有人碰過這個問題嗎?

OS:WINDOWS XP HOME EDIT SP3

网友:
估計南僑或隨身碟故障
抓不到的是兩個port都不能用嗎?

网友:
再接樓上的問題...
您指的讀不到是在作業系統中讀不到?
還是不能當開機碟???

楼主:
開機或OS都讀不到!但Imation Nano Pro 16GB可以!

网友:
看您是否去安裝一下晶片組上的usb新的驅動程式看看~

楼主:
嗯!試試看!

网友:
會不會是驅動電流不足的問題

若USB 滑鼠 鍵盤(通常耗電流 100ma以下)皆正常

再找USB HUB 或 有支援USB擴充功能的螢幕

R50E---> HUB--->有問題記憶卡

看是否正常

楼主:
更新驅動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