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源熱水瓶故障~不出水

楼主(2012-07-31):
案了解除-案出水卻加熱~~2年用壞2隻大家源熱水瓶~不知道是老婆利害還是他品質爛~因為要泡ㄋㄋ~只有他有50度的

网友:
你這台可能只有保溫的功能,加熱迴路部份可能壞了。

另外不出水是?按出水鍵,馬達不會動作嗎?

网友:
可能按鍵壞了,按出水變再沸騰,建議更換按鍵。(嚐試按出水鍵多按幾次)

楼主:
按出水會跳到加熱~加熱沒問題~馬達應該沒問題~他有2組出水開關上面一個底下一組杯碰給水~按鍵不依樣--按了都會跳到加熱鍵去~這樣代表按鍵動作OK--只是動作錯誤吧--
懷疑是不是因為機版有水氣導致動作錯誤~拆開來放置幾天乾燥一下--試試看--

楼主:
修好了--真的是水氣導致動作錯誤~~這樣也算是完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真的是水氣導致動作錯誤~~這樣也算是完修嗎?

為防止類似故障,建議用電路板的保護膠噴一下,以防水氣 ^_^

正反面都要噴。

楼主:
有這種東西喔~又學到了~ㄏㄏ--謝謝

网友(2012-09-01):
謝謝今天才知道有保護膜

网友:
很多廠牌水氣都會跑進去,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