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62722

楼主(2012-07-31):
請教這是什麼東東?
有那位神明指引一下它的資料?謝謝!

楼主:
再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推一下!

這個是不是 用在點(led)的
點燈線路上
http://www.ic37.com/icasp/pdf_open.asp?id=875095_328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不是 用在點(led)的
點燈線路上
http://www.ic37.com/icasp/pdf_open.asp?id=875095_328625 ...

大仔~
毋是ㄋ!
是電源板得5VSB的電路上的~

网友:
沒看過 純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
毋是ㄋ!
是電源板得5VSB的電路上的~

我在(找一找)
如找不到
耶(莫法度)

楼主:
上述.62722
是這塊電源板上的零件!
用於大同32吋LCDTV
再說明一下:本板無待機電壓5VSB!

紅線走向:
是橋式整流+極,經3個壓降接入本零件,
最終端電位會跳動8V~14V,斷開0Ω(未接入本零件)
電位不再跳動,是20V左右)
不知是不是它的關係,
但是找不到資料,不好查下去ㄋ~

楼主:
不大知道ㄋ?

网友B:
部分電源供應器也有使用這類IC,但因為編碼不全,無法完全知道該零件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電源供應器也有使用這類IC,但因為編碼不全,無法完全知道該零件ID

請教狼大~
這ㄎ的功能是否為PWM的功用?
謝謝指導!

网友:
小弟我…昨夜找了一晚,也找不到…
用sot-23-6 找到一些,但編碼不同。

ps 8/5 補記… 經 http://bbs.pigoo.com/thread-39981-1-1.html 這篇二樓,由 duncan 大  提供的資料,此棵 pwn ic 的包裝,正確應為 sot-26 . 特此更正。
  再由 duncan 大 所提供資料,sg6848 的 datasheet 第4頁vdd的電壓為≦20v(腳位相符)可代性頗高 。
  再由其他電子論壇所查得知,此為雙 pwn ic 電源板,而此類 sot-26 定頻(75 mhz)pwn ic 主要是作為5vsb 供電使用 。

网友:
找了好久~~~唉~~~還是找不出來
會不會有幾根 PIN 是相連的~~~
或是將此部分電路描繪出來判斷或更改電路、、、想法而已~~~

网友:
很想幫忙,但是找不到這200-P00-IPOS120H(電源+高壓板)電路圖,只找到相關的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2:mm_15150915_0_0,0:1343894929_4z7_895948272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ID=1080&ID2=2&Page=13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狼大~
這ㄎ的功能是否為PWM的功用?
謝謝指導!

其實這就是一顆小型&簡化的低功率PWM控制I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62722
是這塊電源板上的零件!
用於大同32吋LCDTV

大仔…請看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73916
二樓,由 duncan 大  提供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