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所用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楼主(2012-08-01):
想請教各位高手
家中所使用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不知道有比較推薦的牌子嗎?

目前想使用在接觸不量的液晶電視排線及接點!
希望可以多多提供小弟意見

在此先感謝大家

网友A:
我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41955337

效果不錯 缺點是會油油的 還要自己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41955337

效果不錯 缺點是會油油的 還要自己擦一下 ...

了解
順便問一下
若是無水酒精(99.8%)不知道有無清潔的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順便問一下
若是無水酒精(99.8%)不知道有無清潔的效果呢?

無水酒精只能清潔表面 不能除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41955337

效果不錯 缺點是會油油的 還要自己擦一下 ...

我也是使用這一支,效果還不錯,但缺點點就如同tseryow大大所說一樣

网友:
附圖是我目前除了國光牌環保去漬油、酒精外,常用的 ^_^

相關功能及使用方法,請自行找一下資料。

楼主:
不知道有高手用
恐龍191來去污嗎?
WD-40會不會噴在端子有短路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高手用
恐龍191來去污嗎?
WD-40會不會噴在端子有短路問題呢?

191是防鏽 潤滑

WD-40是可以除鏽..

不過有腐蝕性

不建議用在電路板上

网友:
關於 WD40 是否有腐蝕性,這點眾口不一,請自行參考一下: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294&t=756817&p=1

恐龍191 我沒用過,不便說明。只是好奇它是否適合用在電子電路上。

WD-40 我用在電子電路上大約有兩年了,像一些開關、VR旋軸、多波段開關、 tact switch .. 等,都有使用過,效果不錯。這是我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Kontakt 60 是清潔用,61 是用來保護、防腐蝕,通常是搭配用的。

网友:
另外 WD-40 的 WIKI 資料,給對這個産品有與趣的人了解一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WD-40

网友:
推薦使用ECSP200D速乾性接點清潔劑
電路板及接點我都有用,個人覺得效果不錯
以前我們機台上的繼電器,使用一段時間後接點即產生一阻抗,
嚴重一點的就開路了
除了更換新品外,有試著拆開使用去眥油或是WD-40清理,效果都不是很好
改用ecsp後,繼電器就不曾換過了
不過使用上有一小技巧,不要就直接噴上,效果不是那麼好.
,針對接點的部份可以噴在布上或是紙張上,再拿去擦拭接點
真的不錯用

网友:
WD40會腐蝕橡膠,一段時間後橡膠會失去彈性與強度變破破爛爛。
因此WD40不能噴到防水圈 墊圈之類的。
不過矽膠就沒關係。
電路板我常常噴WD40,沒問題。

用黏的那種軟排線,最好是不要沾到WD40這類有潤滑作用的。
一黏不牢接觸不良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