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顯示異常

楼主(2012-08-01):
如圖 :

面板上方1/4顯示異常,除縱線外隱約可見原畫面但速度較慢

這情形應該沒救了,還在研究看可能故障點

网友:
三鞠躬!答禮!

网友:
大多是Y DRIVER的問題,但這類通常封裝在面板玻璃體上,無法處理

网友A:
不一定ㄡ
要看是哪一款的pa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ㄡ
要看是哪一款的panel

這片是 SONY 40" LCD TV , Brand : S-LCD

請問有機會救嗎? SONY 用面板常出問題,這種較少見

网友:
聽說
少一個電壓

网友B:
我朋友有台SONY 40" LCD TV也有類似狀況。
冷開機約30秒正常,接著上1/3就會開始變化。會停留前段時間的影像。
但是改用PC輸入則正常。

改變輸入試試!

网友A:
經驗告訴我50%能修復(我的方式不需要熱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驗告訴我50%能修復(我的方式不需要熱壓)

有哪種方法可以解決!!

我有一台19吋也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有台SONY 40" LCD TV也有類似狀況。
冷開機約30秒正常,接著上1/3就會開始變化。會停留前段時間的影 ...

謝謝提供資訊
各種輸入介面答案都相同。

這情形是確定1/4片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經驗告訴我50%能修復(我的方式不需要熱壓)

請教小張大

面板是 LTZ400WT-LH3 , 這型號有機會嗎?

网友:
有機會

大概可以處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