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VW223S 亮度異常

楼主(2012-08-01):
請問下面這張圖的情形是T-CON有問題還是面板掛了

网友:
請送至專業維修地方 您就不用傷腦筋了 謝謝您

网友A:
我以為把上下兩根燈管抽出來點亮看看
或許就有答案了

网友:
不會修!等等拆出來試好了.可能面板也報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為把上下兩根燈管抽出來點亮看看
或許就有答案了

有試過更換過燈管了不過還是一樣情形,謝謝
PS.上半部的顏色是正常的顏色,而下部則是過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