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問題請教,熱縮套環耐溫

楼主(2012-08-01):
請問各位大大螢幕燈管的熱縮套環耐溫需要用幾度的呢?150度夠用嗎?因為不知道燈管溫度是多少。
小弟用電火布1分鐘就冒煙太燙了。

网友A:
要用耐溫型的熱縮管,就是用打火機來烤也不會融的那種,
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有黑、紅、黃.......等多種顏色和不同直徑可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耐溫型的熱縮管,就是用打火機來烤也不會融的那種,
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有黑、紅、黃.......等多種顏 ...

請問大大耐溫要幾度的呢?150度的可以嗎?

网友:
請用"熱縮管"搜尋,再挑選你要的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耐溫要幾度的呢?150度的可以嗎?

電火布可能是膠在冒煙吧…
不管怎樣,有狀況就是不合格

用熱縮套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