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erver 2003授權

楼主(2012-08-01):
請教一下,server 2003所謂的授權,如果是買5個用戶端,
是不是同一個時間內,只有有5個用戶登入伺服器,
第6個會被拒絕,如FPT,VPN,謝謝

网友:
這一篇要先看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 ... nsing/overview.mspx

再看看這個是不是您需要的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 ... censing/ts2003.mspx

网友:
介紹一個 IT 常上的網站,或許有很多問題可以那裏得到答案,

因為記性不好,所以只有用搜尋方式找答案,再不行去註冊提問

http://ithelp.ithome.com.tw/

网友:
ㄚ達 有沒特別的理由要用 MS 的 Server 系統呢?

楼主:
因為我架設VPN給人用,我試過三種作業系統,
1.海蜘蛛軟路由-PPTP可以連線,但是對方會無法上被金盾工程遮蔽的網站
2.XP-PPTP可以連線,所有網站可以上
3.Server 2003-PPTP可以連線,所有網站可以上
我需要建立較多的使用者帳號,分配多個網段,啟用IP路由連接個個網段,
啟用NAT共享上網,
以上是我目前的構想。
我也想過用Linux,但是還沒有模熟。
微軟的PPTP好像預設有加密,不會被金盾工程遮蔽。

网友:
如果只是要架 vpn
現在很多分享器都有 pptp 的功能.
很穩定.價格及耗電也不會很高.
也不會有版權的問題
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目前暫時不考慮用分享器,因為分享器有限制連線數,
連線數多價格也比較高,目前看能不能轉換到Linux....

网友:
ㄚ達 依你的需求,我想推薦你使用 pfSense,可用來取代 IP 分享器,自主性更高。

你不妨找一下相關的資料,或許事情就簡單多了 ^_^

楼主:
我查到pfSense,同一時間只能接受16個VPN連線,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35154
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到pfSense,同一時間只能接受16個VPN連線,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35154
殘念..... ...

你用的應該不是最新版的吧?

目前新的版本應該可支援到 254 了。

請看以下的認論串:
http://forum.pfsense.org/index.php?topic=33534.0

网友:
姑且不論連線數.
伺服器上傳的頻寬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