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38A 有畫面.背光不亮

楼主(2012-08-01):
我之前拆開933a換兩顆電容就又可以用了
所以又去買了一台二手的938a來試手氣
拆開這殼時花了很多功夫
打開看到PI板上兩顆220uF 20V的電容明顯突起
更換後還是不能看,但是從完全無畫面變成有畫面卻無背光
因為我接上主機按下windows鍵時有看到選單的影子
我有爬文章得知這台型號的通病就是220uF這顆電容
.40T03GP晶片還有背後一個F200的貼片保險絲
因為我不會量電路,不知道哪個是壞的,想說就兩樣都買回來更換
40T03GP有找到網路賣家有賣,但是貼片保險絲我不曉得要買多少安培的
保險絲是只看多少安培就好了嗎?我要怎麼跟賣家說我想要的規格
因為我家附近的電子材料行沒賣我才要上網買

网友:
板上的wish大有篇文章, 整修的P+I板剛好是CMV 938A用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07-1-1.html

建議看的到的電容全換掉, P605那兩顆MOS也換掉, 沒病強身, 我在材料行一顆買40元, 網拍也有
至於F200, 我先前搞的這台剛好沒壞, 所以背面元件都沒動到n_167|

网友:
貼片保險絲通常不會大於3A

网友:
建議要貼上照片.有圖才會有真相.
畢竟奇美(台達)有太多型號.

楼主:
剛剛我去賣家的商場逛逛才知道P+I版有型號差別
我的型號是DAC-19M005AF REV:01A
然後在網路上查DAC-19M005有看到有賣家有賣CF.00A的
AF.BF.CF  REV也有00A 01A 02A怎麼分這麼多啊
在考慮要買10個電晶體回來練技術(190+30=220元),或許還有其他處有壞...
還是買板子回來比較省時省力,但是較無挑戰性.學不到經驗(300+55=3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去賣家的商場逛逛才知道P+I版有型號差別
我的型號是DAC-19M005AF REV:01A
然後在網路上查DAC-19M005 ...

分這麼細啊
看得我都傻眼了
還是找維修人員吧
沒有把握還是不要自己修比較好
畢竟修不好就再見了...

网友:
看個人,買10個電晶體回來練技術,買板子回來比較省時省力,但是較無挑戰性.學不到經驗
...換版也要一點技術啦....要是我有空,有錢,一定選買10個電晶體回來練技術..

网友:
F100和F101也有可能會燒毀喔!我之前有一台938A也是燒毀這兩顆

楼主:
後來發現好像不是電晶體的問題,因為換上網購的電晶體後問題還是一樣
經過一個有在工廠上班的工程師指點測量後發現P+I板應該是沒問題的
或許是燈管的問題,但是他說換燈管燈管容易破.灰塵也會進去,修划不來
現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我還網購了一台三用電表
數位的.會自動切換檔位DMM135,網路賣家售後服務很好有問必答

网友A:
這螢幕燈管是U管,還是直管,若是直管拆換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螢幕燈管是U管,還是直管,若是直管拆換很快的

這一台 是直管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去賣家的商場逛逛才知道P+I版有型號差別
我的型號是DAC-19M005AF REV:01A
然後在網路上查DAC-19M005 ...

你可以買一組
公版來使用
以後會(用的到)
這片練習(不易上手)
建議換版為上
也可以(好壞互相比對零件好壞)

网友:
直管好換阿,前天剛換一組22"寬的,盧大那理買的(偷廣告一下)沒傭金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但是我目前在外暑修課程
螢幕.電表都放在台北的家,所以可能要等到修完課才會回家繼續修
我在下面連結看到這位大大的燈管也是不亮,但是電容全換就好了
[求助LCD] VX1945WM 畫面一邊亮一邊暗(以解決)
我偷懶只有換兩顆明顯突起的電容,回去我應該會先把電容全部換過再看
如果真的運氣很差燈管壞掉再拆鐵殼了,感覺不是很好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