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偽)機械鍵盤拆解清灰塵

楼主(2012-08-01):
之前有詢問過使用導電銀漆能否修復薄膜鍵盤,
只可惜失敗了,技術不到位,整個完全不會動,
現在先拆另一個(偽)機械鍵盤來充充數,
一個有年代的(偽)機械鍵盤

宏碁牌,在那個商標還沒改成小寫之前的

年份,95年,也就是Windows95上市的那一年

開始拆啦

上下外殼拆開後的模樣

鍵盤上的電路板、零件、IC

機械按鍵跟薄膜

電路板的背面

每個按鍵統統拆下來清潔

累積十年以上的灰塵、毛屑

清潔後組裝

這是我第一次拆(偽)機械式鍵盤,
一直以為(偽)機械式鍵盤跟薄膜鍵盤是完全不一樣的構造,
想不到(偽)機械鍵盤一樣也有那一層膜,
只差按鍵是機械式的,
雖然薄膜有些線路的阻抗變高,
可是組裝後按鍵還是可以正常的打字,
真是神奇

修改標題,增加一個偽字

网友:
其實這是薄膜鍵盤,非機械式,只是打起來的感覺很像機械式鍵盤。

网友:
薄膜鍵盤 +1。

機械式按鍵鍵盤現在不多見了。以前我用的機械式鍵盤聽起來很爽,按下去的感覺有兩段。

機械式鍵盤,它不是用薄膜的彈力,而是使用彈簧來控制(每個按鍵上都有),所以成本較高。

現在的機械式按鍵鍵盤價格都滿貴的 ^_^

楼主:
原來真的是薄膜鍵盤啊,
拆開的時候還在懷疑,
機械鍵盤也有這個薄膜?
只是它的按鍵是目前敲過鍵盤裡自己覺得手感不錯的,
才會十幾年了還沒把它淘汰掉。

网友:
灰塵清完後,打起來應該清爽許多

网友:
牛到目前用的都還是這一款鍵盤,
如果髒了, 就會把它拆開, 將塑料部份拿到浴室刷洗~

這款鍵盤耐得很!!
祗要不是打翻飲料, 液體流進薄膜層內造成氧化脫落..
應該還可以用個十年..... (牛已經用近十三年了!!)

网友:
機械式鍵盤會很少見嗎?
大部分廠商都用Cherry出的MX.XM軸做為主要結構
Filco.Ducky.Razer.i-rocks.CM storm.SteelSeries...很多廠商都有出
硬派精璽.鍵談坊還有更多更專業的討論
我只是剛買第一把Filco的小小松鼠迷而已
我是因為兩個室友買了Ducky dk1008之後被毒到才買的
不買吃不下飯,魂牽夢繫.朝思暮想

网友A:
說到鍵盤,小弟就情不自禁跳出來嚕.....
Acer的6311是超級經典鍵盤...
我自己都還有收藏兩支6311-TA...
本身6311就是薄膜式鍵盤,只是按鍵部份擁有機械軸,算是薄膜與機械鍵盤的合體,
按鍵手感非常類似Cheery的青軸加上一點ALPS軸的感覺,
因為Acer的機械結構中有加入一小片金屬簧片,
也就是這麼一小片簧片造就出幾可亂真的機械式鍵盤手感,
如果將那簧片拿掉,手感會變的有點像是Cherry黑軸直上直下的感覺,但是沒有那麼重手.

我自己目前用的是Ducky DK-9000G2 青軸,
對於Cherry原廠的鍵盤各人感覺是鍵帽小了一點,不是那麼好按,
而且Cherry的鍵盤比較大,佔空間,所以之前就沒給它敗下去嚕.....
Filco的鍵盤很好打,整體質感也做的很好,不過就是價格不太親民,
考量都是台灣製造生產的,就沒買Filco的鍵盤,
不過我倒是有買了一支CM Storm Quick Fire Rapid 80% 87鍵的鍵盤...
原先想放在公司用,後來又覺得捨不得....
所以目前公司用的還是另一支精典薄膜鍵盤Wintek ACK-230 (淑女鍵盤<=原廠取名很怪異???)

和一般人相比,個人算是隻小松鼠了.....
收藏的鍵盤有十幾支嚕.....
因為對打字手感很挑剔,只要按起來不爽,就換支鍵盤...
結果就是越收越多....
所以櫃子中還有IBM的KB-0225 SK-8809(這兩支鍵盤只覺得就是鍵盤)
COMPAQ的KB-9965(薄膜鍵盤中算是好打的鍵盤,不過別想要太多手感奢求)
DELL SK-8115(不佔空間,不過手感不怎麼樣,個人覺得沒有ACK-230好)
還有其他雜七雜八的鍵盤ㄧ堆,包含不少人喜歡用的羅技與微軟的鍵盤,我也都有不少支.....
不過打過機械鍵盤後,手被養壞了,回不去薄膜鍵盤了.....

另外想問一件事,開版大這支鍵盤有要割愛嗎?
小弟想跟您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到鍵盤,小弟就情不自禁跳出來嚕.....
Acer的6311是超級經典鍵盤...
我自己都還有收藏兩支6311-TA...

想不到這支鍵盤來頭不小,超級經典鍵盤,
經過carl0804的講解,原來被我誤認機械鍵盤的是它的按鍵呀,
這支鍵盤的手感真的很棒,在還沒用過真正的機械鍵盤的我,
也許會讓它一直服役下去,所以先跟carl0804說聲抱歉了。

网友:
機械式鍵盤,是每一鍵都是key SW的,而且是直接焊接在電路板上,key SW有二支pin腳或三支pin腳.
在台灣key SW曾經佔市場大宗是ALPS的SW,但隨著成本問題,大多不生產機械式鍵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