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哪些銲、解銲工具?
關閉

楼主(2012-08-02):
各位痞友,安安:

好久沒做調查了。個人覺得要搞電子、電器維修,銲接及解銲工具很重要,玩票性質及專業維修,可能由於著重點的不同,使用的這類工具當然會有所不同。

所以很好奇的做了這項調查,歡迎大家參加,感恩 ^_^

大家可以多選哦 ^_^
多選投票: ( 最多可選 9 項 ), 共有 462 人參與投票
38.02% (295)
11.60% (90)
10.82% (84)
14.18% (110)
16.24% (126)
1.80% (14)
2.96% (23)
2.58% (20)
1.80% (14)
您所在的用戶組沒有投票權限

网友A:
小弟我因技術不好再加上求好心切,而陸陸續續的買解、焊工具:
1    單溫烙鐵 (國) 60w,用30w的頭   x1
2    雙溫烙鐵 (日) 20W/150W     x2
3    恒溫烙鐵台 (陸),lr 600       x1
4    熱風槍  (捷克) steinel hl1910e 1500w   x1
5    恒溫烙鐵台+熱風槍 (陸) 989d   x1
6    小型紅外線bga+預熱台 (陸)   x1

网友B:
若是解焊的話 應該會有不少人用錫爐
像是拆主機板上的電容 用錫爐跟用烙鐵
解焊的速度真的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解焊的話 應該會有不少人用錫爐
像是拆主機板上的電容 用錫爐跟用烙鐵
解焊的速度真的差很多 ...

有一台鍚爐,真的是會很方便。

我曾看過一個影片,用鍚爐來拆主機板的 IO 埠,只能用速度飛快來形容。

不過尺寸大小就需要考慮了。

大大是用多大的尺寸呢?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因技術不好再加上求好心切,而陸陸續續的買解、焊工具:
1    單溫烙鐵 (國) 60w,用30w的頭   x1
2   ...

su_fei 大有這麼完整的工具,難怪現在技術這麼好 ^_^

网友C:
瓦斯多功能烙鐵(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瓦斯多功能烙鐵(熱風槍)

這個帥哦!

我以前有用過便宜的類似産品,控溫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有這麼完整的工具,難怪現在技術這麼好 ^_^

唉…大大您不知道,小弟是有苦難言…
大部份的工具,都是花錢買經驗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鍚爐,真的是會很方便。

我曾看過一個影片,用鍚爐來拆主機板的 IO 埠,只能用速度飛快來形容。

我是沒買錫爐 不過在看人家使用 就超想給它敗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瓦斯多功能烙鐵(熱風槍)

大大說的是指這個嗎
我都用它來拆MOS 還滿好用的 只不過控溫的效果不是很好
在使用的時候要靠經驗來抓 一個沒抓好 零件就燒了
個人覺得它的好處是方便 若有要出去維修的情況就很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說的是指這個嗎

我都用它來拆MOS 還滿好用的 只不過控溫的效果不是很好

是的低W數戶外不錯用,還有一種是槍型的W數比較大水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低W數戶外不錯用,還有一種是槍型的W數比較大水電用

安安,想請教一下 ^_^

這類産品瓦斯可灌一般的瓦斯,還是要使用特殊的瓦斯?

TH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安,想請教一下 ^_^

這類産品瓦斯可灌一般的瓦斯,還是要使用特殊的瓦斯?

一般的瓦斯就可.都彭也可用

网友D:
為了避免噴火嘴堵塞,建議使用高純度的丁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158816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唉…大大您不知道,小弟是有苦難言…
大部份的工具,都是花錢買經驗來的… ...

感問蘇飛大,較常用且較推薦的是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問蘇飛大,較常用且較推薦的是ˉ?

報告 阿資大大……

前幾天出國,今天才回來,晚回覆您了,請見諒 !

小弟我在拆機做單板維修時,都是用 lr 600 ,真的不錯用 !
版上在新竹的大大有使用時的推薦錄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解焊的話 應該會有不少人用錫爐
像是拆主機板上的電容 用錫爐跟用烙鐵
解焊的速度真的差很多 ...

錫爐在量大的工作上非常方便,
之前擴大內需時,一大堆的主機板都爆電容,就用錫爐加上錫槽,解焊再插件,速度很快的。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D:
為了避免噴火嘴堵塞,建議使用高純度的丁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31588160 ...

這個在下有切身之痛.

公司因為焊3.5mm音源頭需要, 買了一批半田的瓦斯烙鐵. 但用了一陣子就會遇到難點火, 再買了新品也是用沒幾次就剉賽, 同事都以為買到爛貨.

小的不信邪, 拿了一支同事判定的故障品來測, 檢查打火石有火星, 其實並無故障, 後來才發現, 原來充填的瓦斯有問題, 放光再重新充填高純度丁烷, 烙鐵就回復正常.

网友(2012-11-10):
電動吸錫槍 + 熱風槍 是標準配備, 剩下的狀況就見機行事.

网友F(2013-01-31):
我是外行人,我用單溫,而且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烙鐵頭要保養,害我一支換過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外行人,我用單溫,而且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烙鐵頭要保養,害我一支換過一支 ...

噗噗 偶也是換~ 現在第3隻了才知道要保養

网友G(2013-07-20):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因技術不好再加上求好心切,而陸陸續續的買解、焊工具:
1    單溫烙鐵 (國) 60w,用30w的頭   x1
2   ...

技術不好~裝備可不少。下次有問題就請教您了。請問大大哪裡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技術不好~裝備可不少。下次有問題就請教您了。請問大大哪裡人呢?

回 P 大您的話 …

小弟是台灣人,現居台北市中正區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回 P 大您的話 …

小弟是台灣人,現居台北市中正區 !

小弟高雄人,看來我們南轅北轍ㄌ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高雄人,看來我們南轅北轍ㄌㄟ。

高雄有許多前輩高手的,您大可不必捨近取遠 !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台鍚爐,真的是會很方便。

我曾看過一個影片,用鍚爐來拆主機板的 IO 埠,只能用速度飛快來形容。

鍚爐!?!?

突然覺得自己工程師是當辛酸的,即便在公司,也沒有使用鍚爐的權力。能借到預熱版就偷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鍚爐!?!?

突然覺得自己工程師是當辛酸的,即便在公司,也沒有使用鍚爐的權力。能借到預熱版就偷笑了 ...

嗯嗯...想當初在南部某大公司上班...
電腦...主機自己家裡帶來的...因為公發的從申請到下來要2個月(整批招標),而且規格還跑不太動CAD...我學機械的.
網路...辦公室自己拉線佈線(借用某部門荒廢倉庫改的辦公室),MIS只負責拉到我們部門的HUB上.
真空烤箱...回收某部門報廢的真空腔體自己改的.
曝光機...拆天花板的日光燈加裝定時器.
洗板子廢液...倒隔壁公司的廢液回收槽.
錫爐...只做過靜態的,方型不鏽鋼槽,底部用12mm鋁板鑽孔插加熱棒,拆回收機台的溫控器,用電木板塞玻纖棉隔熱...
電焊機...去B&Q扛的,報帳下個月薪水再還我.
1.5噸活動天車...畫圖發包自己組裝.
然後...東接西接工作,什麼都包什麼都要會(老闆認為...).
幾年後,我自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嗯...想當初在南部某大公司上班...
電腦...主機自己家裡帶來的...因為公發的從申請到下來要2個月(整批 ...

雖然只敢小聲說,是你把老闆寵壞了,不過,看看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咱們就不用比慘了,就送上小弟最崇高的敬意吧!

网友(2013-12-28):
3合一瓦斯烙鐵(熱風槍.烙鐵.切割刀)
1300度C 噴槍(用於超大面積解焊,把鐵棒燒紅然後...你知道的)
錫爐

网友:
我的工具
goot tq-90 便宜的熱風槍 hakko 470吸錫槍

网友:
GOOT TQ-95  + 高越 850+

网友:
weller溫控鉻鐵和weller電動吸鍚器,安泰信熱風槍,安泰信溫控鉻鐵,goot二段加熱鉻鐵,鍚爐

网友(2014-12-05):
我只有一隻40W烙鐵..也拆了好幾顆AS-15..還沒失敗過!

网友:
這一種東西,要看你的工作區域跟使用再哪一個範圍

要是常用電源線焊
跟PC焊,
或是。。。

网友(2015-01-17):
木製30W烙鐵1支, 再搭配數支不同型式焊頭使用,
但size較大的SMD IC就沒辦法拆了

网友:
goot TQ-95快速烙鐵(冬天寒流來的時候解雙面板好用)
電子街買的一支150元吸錫器
只有公司才有熱風槍跟電動吸錫器
但這把goot TP-100電動吸錫器感覺很會塞
清通後吸不到10個就又塞住
通條曾經為了清通折斷還要再買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