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播放機輸出轉BNC

楼主(2012-08-02):
有人這樣轉接過嗎?網路上看好久都沒個頭緒....
來說說為什麼要這樣轉好了...
親戚店裡監視主機的主機板掛了,舊的監視卡驅動不見...所以只好整台重組+換一張監視卡
這時問題來了...原本拍得清楚的物品都模糊了
人臉偏暗,五官不清...調高亮度後卻變模糊,更看不出來誰是誰
後來聯絡監視卡公司得到的回覆是:
先試試看將DVD播放機的輸出訊號透過監視卡擷取後用螢幕觀看
以這方式來判定是監視卡晶片未達需求還是監視鏡頭老化
新的監視卡:E-VIZION 316 數位監控卡
舊的監視卡不知廠牌..型號為XV-100 VER 2.0  晶片為Techwell  TW6800
監視卡公司只提供我這方法..並告知316這張卡已上市至少5年時間,並無法幫我比較316與原卡的等級
監視卡這領域我非常的不熟,懇求大大能指點一下
還是有人能推薦還不差的4路監視卡,PCI或PCI-e都可以,預算頂多約5張小朋友
新電腦配備如下:
Intel G540
技嘉GA-H61M-S2PV
創見DDR3-2G
WD 500G
技嘉GV-N210D3-1GI

网友A:
  不知您調的亮度,是指電腦螢幕嗎? 若監控卡能調整畫質的話,對比與亮度交互搭配調整看看.

  若要用播放機測試,得先準備一個"RCA(母)轉BNC(公)"接頭對應.

  若認為鏡頭有異,不妨接至電視的AV輸入端試試. 當然,也是要考慮接頭對應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您調的亮度,是指電腦螢幕嗎? 若監控卡能調整畫質的話,對比與亮度交互搭配調整看看.

  若要用播 ...

亮度與對比是條監視卡的程式,不是螢幕的
RCA轉BNC這網路上查的到,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怎樣把RCA的三個頭轉成BNC的一個頭
一隻攝影機一個BNC的頭....請大大指教

网友B:
原本拍得清楚的物品都模糊了--->是指錄影後畫面還是立即監看也一樣.如是指錄影後請用H.264的D1錄影(晶片為Techwell  TW6800有D1)

轉頭有RCA母轉BNC公的,DVD是用VIDEO端子或再S轉V(色差沒轉頭要轉換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與對比是條監視卡的程式,不是螢幕的
RCA轉BNC這網路上查的到,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怎樣把RCA的三個頭轉 ...

DVD要用VIDEO端子或再S轉V(3頭是色差沒轉頭要轉換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亮度與對比是條監視卡的程式,不是螢幕的
RCA轉BNC這網路上查的到,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怎樣把RCA的三個頭轉 ...

  若播放機背後有"色差(綠、藍、紅母座)"及"AV(黃母座)"輸出端子, AV線請接黃母座及轉接頭之間, 再接BNC母座即可.

  如果僅有"色差(綠、藍、紅母座)"輸出端子, 哪就比較麻煩了. 故, 或是借一部能AV輸出的播放機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拍得清楚的物品都模糊了--->是指錄影後畫面還是立即監看也一樣.如是指錄影後請用H.264的D1錄影(晶片為T ...

立即監看時就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播放機背後有"色差(綠、藍、紅母座)"及"AV(黃母座)"輸出端子, AV線請接黃母座及轉接頭之間, 再接BN ...

所以如果有AV輸出的話,只要把AV輸出轉成BNC嗎?色差的綠/藍/紅就不用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有AV輸出的話,只要把AV輸出轉成BNC嗎?色差的綠/藍/紅就不用接?

  是的,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只要影像輸出且不刻意要看高畫質DVD影片, AV端子輸出應已足夠.

网友C:
露拍一台$2100元
為何堅持用PC加影像擷取卡~~~~~不懂

4路4聲 D1 H.264 高畫質全即時 4路DV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8319608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露拍一台$2100元
為何堅持用PC加影像擷取卡~~~~~不懂

DVR要調及截出沒電腦方便,除HD故障其餘整台換修,價格便宜是優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VR要調及截出沒電腦方便,除HD故障其餘整台換修,價格便宜是優點

我公司有5台DVR
其中3台是H.264的機型
操作介面跟DVD沒兩樣(遙控器操做)
使用滑鼠操作比用遙控器更簡單(跟使用撥放器差不多)
可以靜態截圖,也可以動態節錄
輸出檔案都可用一般電腦撥放
不用安裝特定解碼軟體,方便得很

网友D:
看起來是用NVIDIA的顯卡
G540有內建顯示嗎?
用intel的內建顯示看看畫質有沒有影響
再不行,如果手邊有ATI晶片的卡,換上去試試?

我們這邊有一張也是有歷史的監視卡,廠商就要求一定要用ATI的顯卡
我忘記如果用別家的是畫質會爆爛還是怎樣,但是用ATI的卡就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有5台DVR
其中3台是H.264的機型
操作介面跟DVD沒兩樣(遙控器操做)

使用習慣問題,電腦在界面跟迴放及轉copy較易操作,會電腦就不用再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露拍一台$2100元
為何堅持用PC加影像擷取卡~~~~~不懂

因店內還需上網登入庫存等資料,加上空間有限...所以只好選用PC+監視卡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是用NVIDIA的顯卡
G540有內建顯示嗎?
用intel的內建顯示看看畫質有沒有影響

G540有內顯
是nvidia的卡沒錯
目前手邊沒有空著的ATI顯卡,找個時間拆一張出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店內還需上網登入庫存等資料,加上空間有限...所以只好選用PC+監視卡的方式

也就是說
這一台電腦是全年無休不關機的囉
那我也只能說"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說
這一台電腦是全年無休不關機的囉
那我也只能說"祝你好運"

沒有啦~只有開店到打烊的時間是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啦~只有開店到打烊的時間是開的

CCTV系統沒有24H監控錄影
打烊後就完全空窗了
那還是一樣"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