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cer 5740g電源問題

楼主(2012-08-02):
acer 5740g 開機按下後 閃一下即無反應 風扇沒轉全部沒反應 閒隔3秒一直重複閃一下熄滅 請問是哪裡故障 拜託告訴我好嗎 謝謝

网友A:
先斷電把BIOS電池拆下來,回復原廠設定值!!

若是無效,把機殼的插PIN都撤除,直接用短路觸發!!

這種狀況  80 %  是機殼電源開關或是RESET開關故障短路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斷電把BIOS電池拆下來,回復原廠設定值!!

若是無效,把機殼的插PIN都撤除,直接用短路觸發!!

應該不是吧這是 短路造成 要查 dc近來以後的電路吧

楼主:
cpu dram 拆下接上dc電源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按住開機鈕是可以關機 也換過變壓器 拆開按鈕沒有壞 接上電池好像可以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吧這是 短路造成 要查 dc近來以後的電路吧

沒注意這台是NB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 dram 拆下接上dc電源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按住開機鈕是可以關機 也換過變壓器 拆開按鈕沒有壞 接上電池好 ...

按住開機鈕是可以關機

這裡就有矛盾了????

不是說[開機按下後 閃一下即無反應 風扇沒轉全部沒反應 閒隔3秒一直重複閃一下熄滅]

怎麼還能有關機的動作????

把圖或是影像PO上來研究看看

以一樓陳述的狀況來看,鐵定要拆主機板下來查了!!

以前輩之前發過的帖,故障多半是貼片電容故障造成,看一下CPU附近有沒異常的電容或燒掉的零件??

楼主:
不是關機 是燈就熄滅 不再間隔4秒閃一下 我不會傳圖片

网友:
我是有遇到二台acer 5742g~
滑鼠板下有養化~被原廠叛人為不保~
這台殼做的不太好..滑鼠板下容易流手汗下去....
LM393就掛了~~連周邊的電阻也一起掛.....

掛了後待機電壓就會異常哦~~3V-5V~一直亂飄~~~~

网友:
假設: 故障點是在主機板以外的附屬配件(好運!),一次拆除一個配件(例如: 硬碟、光碟機、鍵盤、網卡、藍芽、觸控板、記憶體、螢幕...)後送電開機,觀察開機期間(指示燈)有無變化?

网友:
拆掉觸控板的排線 跟鍵盤排線後是否可正常開關機
我個人是修過 觸控板短路引起的 跟鍵盤卡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