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946A有電源無背光

楼主(2012-08-02):
颱風天,沒事來發個實例,這款版上有發過類似的故障維修文,就請各位看官多指導了,謝謝!

故障狀況:開啟電源,亮綠燈無背光

圖一:型號及製造日期,已過三年保

圖二:19吋 16比9 寛螢幕,面板無防刮

圖三:面板背部,已拆掉 P+I 和AD 板

圖四:面板型號

圖五:AD板外觀,輸入只有D-SUB接頭

圖六:檢測到高壓振盪晶體 40T03GP 三隻腳全部導通

圖七:C204,CE101,CE109 容值已變,換掉全部電容,以免沒多久就回修

圖八: P+I板背面看起來無異樣

圖九:燈管高壓端的固定膠,看起來沒有變質,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狀況,還是挖掉好了

圖十 :F200為貼片保險絲已斷路了

圖十一:更換同規格保險絲

圖十二:更換後上電測試,畫面出來了

圖十三:更換下來的故障元件

沒多久前修了一台同機型,故障點都在同一位置,看來是通病了。因為電容劣化,造成 40T30GP 的故障。

网友:
恭喜順利完修

网友:
感謝教學,我的奇美CMV938A的P+I板也是DAC-19M005
不過是AF的,有3.5接孔有喇叭的款式
現在再等網拍賣家把40T03GP的晶體寄來再做更換
我現在缺一個三用電表,看來有入手的必要了

网友:
恭喜w大順利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那兩個40T03最好一起換掉,沒有復發的機會很大

网友:
恭喜完修,剩下的CAPXON電容應該要一起換,以免下次又因爆漿故障

网友:
恩~~最好25V 220UF那顆與25V 1000U那顆換日制會比較好!!動咖九...

网友:
CAPXON電容真是送了許多紅包給大家

网友:
那顆貼片保險是重點!!

有些該換的都換了,就是沒跑線查到那顆貼片元件,結果整張P+I都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