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禾電視HD-3218V電源會變綠燈~可是無畫面跟聲音

楼主(2012-08-02):
我家的聯禾電視HD-3218V按下開關後電源會變綠燈~可是無畫面跟聲音
因為已經過保固了~所以想自己修修看
這是我拆下來的電源板

紅色圈起來的部份是有接線的插座,而上面圈起來的24v我量不到電壓

請教大家一下~電容上面綠綠的東西,是電容裡流出來的嗎?(這樣電容有壞掉嗎)

我找了好久,只有找到這顆藍色的東西,下面有白白的(應該是有問題了)

這是另一顆我找到覺得有問題的東西,旁邊一樣白白的

我想請大家幫忙一下,幫我看一下~覺得可能是那裡壞掉
因為有很多顆電容上面都綠綠的~因為電容沒有澎脹起來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算正常
麻煩大家幫忙一下
謝謝~

网友:
大哥你講的故障點應該都沒壞 .量有沒有24v 電表一邊接GND一邊接24V用直流擋下去量 在按下 PS ON的時候 才去量有沒有24V如果有那就是高壓部份有問題 你查高壓版也沒有用 也不是看起來綠綠 白白就會壞
維修電子產品 不是用猜猜看的方法 是用實際檢測 比較

网友:
電容沒有壞
是檢查(Qc)做記號的
現在是無12V 也沒有24V 只有5VSB
所以開關燈(會正常)
無12V=主板不啟動
無24V=高壓不啟動
總成=無聲無影 燈號會變動
如無法(勝任)維修
建議送修  或 是  更換新電源板(良品)電源板
也很確定這個電源(很容易故障)更換(瓦數)
大一點(會不容易故障)
電源故障是(通病)

网友A:
電容上的顏色是標記,應是在品管過程中留下來的,

要單測電源板先斷開所有的的排線,只接 AC ,量測 +5VSB 電壓是多少 ?

如果有 +5VSB 再做下步動作,用一10K左右電阻連接到PS ON(BS),再量測 +24 V 有沒有出來?

電源板是何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上的顏色是標記,應是在品管過程中留下來的,

要單測電源板先斷開所有的的排線,只接 AC ,量測 +5VSB ...

電源板是BILLION 95PS-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上的顏色是標記,應是在品管過程中留下來的,

要單測電源板先斷開所有的的排線,只接 AC ,量測 +5VSB ...

我剛剛有試一下~量到+5VSB的電壓為5.15V
因為我身邊沒有電阻~我在找時間去買回來試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B:
電源方塊圖

看一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6187-1-1.html

液晶電源板方塊解說(1).pdf

115.01 KB, 下載次數: 2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方塊圖

看一看這篇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
5v 12v 24v 有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幫忙~

這塊BILLION 95PS-060 跟(全漢)FSP190-4F03 , FSP190-4F05
是一樣的
線路大約相同
祝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容上的顏色是標記,應是在品管過程中留下來的,

要單測電源板先斷開所有的的排線,只接 AC ,量測 +5VSB ...

是將+5VSB接上10K左右電阻,再將10K左右電阻的另一支腳接到PS ON(BS)嗎??

這10K的作用是昇壓電阻嗎??THX

(如果不接電阻,直接把+5VSB接到PS ON(BS)會怎樣??)

网友D:
你可以接上主機板, 按開機再測量是否有 5v 12v 2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將+5VSB接上10K左右電阻,再將10K左右電阻的另一支腳接到PS ON(BS)嗎??

這10K的作用是昇壓電阻嗎? ...

接上10k電阻是保險一點的作法,心臟夠強的話,將+5VSB用短線輕觸 PS ON 也是可以的

當然前題是要確定輸出端沒有短路異狀才可以這樣單測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接上主機板, 按開機再測量是否有 5v 12v 24v

一樣量不到~

网友A:
這台的AD 板應和37吋的類同,故障點在 AD 板的可能極高

可以將電源板接上AD板,量測按鈕POWER ON 時,AD 板板是否有啟動信號到電源板,
如果沒有故障點 在 AD 板。

网友:
建議更換電源版或者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AD 板應和37吋的類同,故障點在 AD 板的可能極高

可以將電源板接上AD板,量測按鈕POWER ON 時,AD  ...

能請你指導一下~要測量那些地方嗎

网友:
不一樣,沒看到圖片確實會判斷錯誤,
1.檢查+5vsb 是否到 ad 板,按鍵板
2.按鍵板是並聯還是電阻分壓式,如果是並聯式,power on 按下時是否低電位,此低電位送到 mcu 時會有一啟動信號送至電源板啟動電源
以上是以 dk37 ad板的啟動順序,參考。

网友:
這一台的
AD板  確定是和32的一模一樣
不是(雷同)是一樣喔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沒輸出吧?換一塊試試?

网友E:
先確定電源吧。這塊電源損壞機率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確定電源吧。這塊電源損壞機率也很高。

這一塊確定(很容易壞)
手上約有十幾片(換新)就好

楼主:
首先~先感謝各位前輩的熱心幫忙...
昨晚小弟東量量、西量量,電視奇蹟似的可以正常開機了
不過~昨天不能開機時,我量電源板上的大電容只有100多V
可以正常開機時,大電容就有400V了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有問題~希望不會過兩天就又不能開機了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感謝各位前輩的熱心幫忙...
昨晚小弟東量量、西量量,電視奇蹟似的可以正常開機了
不過~昨天不能開 ...

弄了半天結果是電源板的問題,既然電源板一次側有異常,除了把那只大電容換掉之外,
同時要全面補焊,讓它檔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了半天結果是電源板的問題,既然電源板一次側有異常,除了把那只大電容換掉之外,
同時要全面補焊,讓 ...

嗯~謝謝你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