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LED燈-----LED串或並的數量?

楼主(2012-08-03):
*用電容式限流線路
串聯方式"應該"比較簡單,
AC端的MPE電容決定電流量,負載端的LED數量分擔電壓
那並聯方式呢?
比如:
使用90顆LED:1串30顆,並聯3串?
使用60顆LED:1串3顆,並聯20串?
.........
(以上如有錯誤請指正,感恩)

网友:
這個不困難啊 !!!

[90顆3串 每串 30顆 !!]

以 20mA 計 !!

那總電流就要 20 x 3 = 60mA

所以你的電容就必需設定 1.5uf ~ 2.0uf , 實際上還要更大一些 !!! (會有誤差)

[使用60顆LED:1串3顆,並聯20串]

原則上如同上述 , 但是 3顆 LED 會被打穿之虞 , 故你可能要加電阻 !!

你可以參考單一 3顆 lLED 串聯時的作法 !!!

但這不是明智之舉 !!

每串 20mA ,  20 X 30 = 600 mA

你覺得跟 90顆 3 串 每串 30顆 比  電流差多少 ???

楼主:
那...並聯方式就不適合用電容限流線路了
或許應該用類似變壓器的方式,輸出12V/600mA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並聯方式就不適合用電容限流線路了
或許應該用類似變壓器的方式,輸出12V/600mA以上 ...

一般較大的電流 , 是不適用於使用 容抗 這種方式 !!

90顆 一串30顆  3 串   這個還是可行啊 !!

我試過  36顆 4顆一串  9串  我用 2.0uf 也是可以點亮 !!

總共 180mA   使用 2.0uf = 73.4 mA 所以每串 8.15 mA

但是沒點幾次  , 尤其是在通電瞬間 , 就可能會打穿 LED !!!

而且使用 並聯 方式 有其缺點  !!

就是當有 一串 意外 故障 !!

那麼這一串的電流就會由其他的分擔 !! (還要看電路的設計)

楼主:
串聯:
有一顆壞掉,全部不亮(這種狀態可以撐多久?)
並聯:
一次壞掉一串,其他串搞不好也撐不久
好像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聯:
有一顆壞掉,全部不亮(這種狀態可以撐多久?)
並聯:

其實 串聯 方式 , 有一顆壞了 , 並不一定全部會不亮 !!

我做實驗時 , 有被打穿過 , 甚至 極性裝 反 !!

那被打穿的呈現短路狀態 , 所以整串還是會亮 !!

就單顆不亮 , 但能維持多久 , 我就不知道了 !!!

要看被打穿的會不會到最後成斷路 !!!

並聯 要看電路的設計 , 不見得會像你說的那樣 !!

你可以 參考 一下我的 日誌 還有其他人的電路 !!!

親自動手做實驗 , 會有不一樣的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