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請問這種開關怎麼修?

楼主(2012-08-03):
這是一台IPCAM的開關部分組件,會拆下來是因為之前曾經拔到其他地方用,結果連不上線,想要RESET之後重新設定,結果原本可以RESET的現在卻不行了。RESET鈕是左邊白色那一小塊,寬度大約是0.8cm,我拿去電子材料行也說沒這種料,好像叫甚麼SMD的。
開關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因為關掉重開的話鏡頭馬達還是會動作,來回左右跑一趟。
所以應該是IP部分設定好就能再繼續用,只是好像RESET鈕壞了。
想請教各位先進:
1.白色那個開關的名稱?
2.在拔下來不上電的情況下怎麼用三用電表測是否正常?
3.這種東西自己換容易嗎?(因為找不到原廠的維修點,這是網拍買的)
4.他所接的四條線有點燒焦的顏色,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1.白色那個開關的名稱?
A: 是SMD的無段開關沒錯, 但它有多種規格!

2.在拔下來不上電的情況下怎麼用三用電表測是否正常?
A: 開關後面有二個接點, 用電阻檔, 在按下開關時檢查導通電阻值

3.這種東西自己換容易嗎?(因為找不到原廠的維修點,這是網拍買的)
A: 非常容易! 如不計較外觀, 用一般的無段開關取代即可.
    若確定是開關壞掉, 在維修測試階段可以焊二條線出來做短路使用!

4.他所接的四條線有點燒焦的顏色,這樣是正常的嗎?
A: 應該祗是焊油沒清乾淨, 無礙!

网友:
reset 鍵一般只是兩個點的開關,按下時兩點短路(放開時切斷),以達到作用。
所以你可用電表量一下 reset 按下時,兩個端點是否阻值很低,接近短路。或沒按時阻值應該很高。
這種開關叫做 tact switch,有很多種外觀,找一個類似的來改裝應該不難。

另外,燒焦的線表面看起來無妨,背面看起來正常,不過將線拆下,剪掉燒掉的部份重銲,看起來心情會較好些 ^_^

网友:
你那款看起來好像是這個,用關鍵字 “露天 tact switch" 找一下。

楼主:
謝謝前面幾位先進的指導,露拍有找到類似的,我也用電表電阻檔測後面兩個接點,沒按下按鈕時測值為1,按下後測值變為0,那表示按鈕是正常的嗎?如果是的話我臉就綠了,問題就不在開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面幾位先進的指導,露拍有找到類似的,我也用電表電阻檔測後面兩個接點,沒按下按鈕時測值為1,按下 ...

你的1是指無限大?? 0是指0歐娒???
有動作就是正常的~~~

楼主:
講錯了,我用的是二極體檔。不過剛才繼續用電阻檔除非到20M,不然也是1跟0。有動作就是正常,那就是正常的了,慘了,不會是機板吧,那就難救了。

网友:
這SMD按鈕導通否無須用到20M檔位吧?

錶筆觸按鈕兩極,按下導通....電阻為0,放開電阻無限大為1..
按下時阻值太高=導通不良
沒按下卻導通=故障

网友A:
拔下開關,將兩點以一條電線輕觸一下看是否可正常RESET,這樣就可以確定換了開關後會不會有用。這種無段接觸式開關和一般LCD上的輕觸開關一樣有時接觸氧化後的接觸不良狀況並不好用電錶量(或許是它接觸不良情形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跳動,如精密度不夠的電錶反應時間不夠快會量不出來),會有上面說法是因為也曾經維修過按鍵缷下之後量它是正常的,但它確實就是壞的,只要換一個機器就正常了。至於取代性只要是無段開關體積塞得下,正負極有辦法焊上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開關,將兩點以一條電線輕觸一下看是否可正常RESET,這樣就可以確定換了開關後會不會有用。這種無段接 ...

好的,謝謝提醒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