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2-08-03):
這是同事家裡奇美42吋電視的遙控器,因為按下按鈕沒作用送原購買店家維修,店家回覆需買新遙控器,因這台才買半年所以交由小弟處理

業主自述故障前有摔過,從客廳桌上掉到地板

拆開後目視無異常,補焊時發現晶振1隻腳會動,原來斷了

從廢遙控器殺一顆同規格品換上

上電試機,有反應了

電路板清潔後組裝交件

网友:
要用雙面膠黏好...

网友:
自己會修理,馬上就省下一條換購費用~讚喔!

小弟之前也是修復過同樣故障情形的遙控器!
感覺這個故障情形還蠻普遍的~
尤其是遙控器多人使用拿來拿去的,稍不注意就摔壞了!

网友:
感謝c大大分享

网友:
想到幾年前...我老爸只要一看到不想看的劇情或不爽時....最可憐的就是遙控器了...
國際牌的一支要1~2000元~不知是老爸的朋友從中抽太多還怎樣~好貴!!

网友:
大大, 我拆家中的遙控器時, 將外殼扳破了, 請問有什麼辦法開外殼嗎?
另外, 板子上有線被工具畫斷了, 想用細金屬線連接斷線的地方, 可是用銲錫如何銲上板線上, 試了幾次銲不上(有先點一點點銲油), 有辦法銲上嗎?

网友A:
到目前為止,在下覺得開外殼最好用的是用信用卡去刷.
當然有螺絲要先拆掉.

网友B:
看有銅箔用小刀刮過在焊,用跳線直接焊點連接也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為止,在下覺得開外殼最好用的是用信用卡去刷.
當然有螺絲要先拆掉. ...

操作上是用信用卡沿著塑殼線扳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有銅箔用小刀刮過在焊,用跳線直接焊點連接也可

比較難的是沒焊點, 需刮線,
方法是用小刀刮除外層絕緣的部份(不知稱什麼, 綠色), 露出銅面的部份後, 再用小刀稍刮粗糙, 接著點焊錫嗎?
需用點焊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上是用信用卡沿著塑殼線扳嗎?

再找另一支遙控器試試, 這次是"卡"破了, 而遙控器還是沒打開, 似乎卡的硬度沒一字起子硬, 所以遙控器的塑殼都沒動作

网友:
烙鐵溫度350-370 直接加錫焊接即可

网友:
遙控器大部分都是壞455E的這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