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ES-3326SR網路設備異常連線-網管型設備

楼主(2012-08-03):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維修過網路設備的經驗多不多上來跟大家討教一下
這台型號是dlink DES-3326SR
故障原因:網路可通但複製100mb檔案10分鐘還複製不完異常的慢
換了其他台網路設備ok!換其他地方一樣也是慢排除線的問題

整體外觀如下

之前電源有一顆爆電容想說換了會不會好但還是不好

型號如下

請問有可能是機板上那推電容造成的嗎?還是晶片老化因素居多呢?

网友A:
DLINK 的電容很多用久了都會出問題。如附圖,那顆電容好像也 “凸”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INK 的電容很多用久了都會出問題。如附圖,那顆電容好像也 “凸” 了。

謝謝大大~我先在換下那顆電容看看~只是修復機會不大
可能要把它所有電容都換才有希望??懷疑~這台2007年到現在~

那顆電容是拍攝角度問題感覺有點凸~其實平平的

网友B:
晶片老化應該不太可能,那種晶片的IC不是壞掉就是好的,應該不會有半壞的狀況,猜測要不是電源供應區供電不穩,就是像您說的那堆電容有老化現象,電容有沒有老化表面也看不出來,還是只能拆下量看看,不過既然拆下就乾脆換一換,不然拆一堆也很累人。

网友A:
和 pen5 大有同感,電容最好通通換下,更何況這台滿優的,絕對有維修的價值。

另外,電源板上的插座上的各個電壓是否正常?查一下 datasheet 就有關 IC、晶片上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電源板的電容先拆下,看看是否有漏液,或者腳快斷了,因為已經一個有問題了,乾脆全換了.
若是電源板的電容換下後,仍沒解決問題,再拆其它的.
你若有時間的話,可以換一個電容測一下,以找出問題點,當然也可以全換了,有可能就好了,卻不知怎麼修好的.

以前修的老機器,外觀好的電容,腳卻爛到斷了.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3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片老化應該不太可能,那種晶片的IC不是壞掉就是好的,應該不會有半壞的狀況,猜測要不是電源供應區供電不 ...

我看了它的機板除了一推ic就是電容居多,從最容易故障的零件查起
這些電容小容量我想可能一推都故障囉失去濾波功能了

看來找一下時間先把晶片旁邊電容先更換,大概要拆十來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 pen5 大有同感,電容最好通通換下,更何況這台滿優的,絕對有維修的價值。

另外,電源板上的插座上的各 ...

我大概數了一下有十來顆在晶片附近,先來換看看它大概都是小容量電容,可能濾波功能失效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