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馬 380W 電源供應器 LM339LD 代用型號

楼主(2012-08-03):
最近維修一顆 捍馬 380W , 電源供應器 缺 LM339LD 該顆 IC

查詢後,很多賣家幾乎沒有,請問是否能用 LM339 代用呢 (賣家僅有該顆)

网友:
LM339 後面的編號很多又很亂,好似在對岸有賣,台灣我找不到這方面資料。

有時這些後面的編號無傷大雅,像是工作溫度的差異。

建議你先用其它的替代看看 ^_^

楼主:
感謝版主的提醒~暫時先找 LM339 裝上試試看 (小弟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若不能代用是否會有危險呢?
原本的 LM339LD 因雷擊已爆掉了....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一下 LM339 系列一些後綴編號的資料,如接腳、電壓等。

一般接腳、電壓若一樣,即使接上了應該也沒問題。

這個 LM339LD 真的很難找,連 PDF 資料都沒有,你就只能從這顆 IC 旁的電路來判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的提醒~暫時先找 LM339 裝上試試看 (小弟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若不能代用是否會有危險呢?
原本的 LM ...

怎麼覺得最近雷擊事件頻傳...
http://bbs.pigoo.com/thread-3997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98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