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震盪也會壞!!

楼主(2012-08-04):
前幾天 老天爺發威"打雷"!! 之後我家的時鐘就 "時間凍結"了,經過拔電 再插(李氏維修四法之一)好了一陣子,沒想到一兩天之後又停了,這次時間就在也"走不動"了!! 一開始我懷疑會不會是"洞洞板"有接觸不良或者是雜訊,於是接點補強! 外加104 電容加兩個,沒想到還是不行!! 好在 程式是自己寫的,電路是自己焊的(壞了當然要自己來!!) 把以前的C程式重新編譯然後下載,居然還是不行!! 這時候才考慮 32768 石英晶體,因為從沒有發生過故障啊!!

   更換之後"好了"!!  真是意想不到的故障原因!! 與大家分享!!

网友A:
還好只是一顆 32768 壞,便宜再換一顆即可。

雷擊還真難防護,只要有導線往屋外連,雷電就可能串入。
話說前年家中也是遭雷擊損壞設備。
這次是從電話線進來,損壞了好幾台網路設備。
小烏龜與網路電話盒算小事打電話去就有人來換。
但 IP 分享器、Hub 與一台一體式電腦都有內傷 Lan Port GigaBit 都跑不上去,上網查有人說很可能是網卡上某顆小 P 數 SMD 電容被打穿了。
也懶的查了,趁機換了一台 16 Ports 高速 Hub 來取代 IP 分享器之 Lan Port 與小 Hub。一台一體式電腦還好保固期未到,整機拿去換了片主機板回來。
從此就自製加上電話與網路的雙重避雷線路,但是家中沒有良好地線,仍會擔心沒有良好效果。

回來說這顆 32768 可能是因為小型化之因素所以耐壓很低,MPU 內部有二極體保護相對比較能夠承受。
仿間的 32768 都找不到品質優良的,頻率誤差都很大。人家鐘錶廠用的石英都很準,不需補償電容都能達到日差1秒內。
鐘錶廠拿到都是 A 級貨,我們零售店買的很可能是人家的淘汰品或 C 級貨。

网友:
聽說石英震盪器會摔壞,摔到裡面的石英薄片碎掉就壞了...會不會打雷的聲音把它振壞?!

网友B:
阿乾大:
要不要試試能否解剖,再看看內部有何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只是一顆 32768 壞,便宜再換一顆即可。

雷擊還真難防護,只要有導線往屋外連,雷電就可能串入。

我這是拆機品!! 應該不錯的等級!!  只是當時"雷公"非常響!非常近!! 聲音大把 石英晶體給震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
要不要試試能否解剖,再看看內部有何損壞?

啊!! 不小心丟到垃圾桶裡面!! 下次我買電子顯微鏡之後再來"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