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AN TG-420U15不過電~拆機研究

楼主(2012-08-04):
客戶換下拿來研究.
銲錫一坨一坨的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模組化接頭
爆了一堆電容
用料還不錯的感覺
不知道做甚麼的開關

网友:
鍚很貴的,一坨一坨的總比薄薄的一層來得好 ^_^

這個廠牌看起來滿陌生的,不過看其作功及價格,應該是滿不錯的。

网友:
對了,大大要是肯割愛,我對這個滿有興趣的,若有意,請 PM 給我 ^_^

网友:
ckevin_pin 大,我 PM 給你了,請查收,感謝!

网友:
那個合併開關可以把兩組12v輸出變成一組 ,應該會有 25a~30a.

网友A:
電容都爆光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都爆光光了

希望這台維修時是 “軟” 的。

這台新品的價格還滿高的 ^_^,看其內部作工就了解是個不錯的 PSU。

网友B:
這是TOPOWER代工的,屬於BJT半橋式設計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加上一塊12V RAIL/OCP控制板,可切換12V為分路或合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TOPOWER代工的,屬於BJT半橋式設計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加上一塊12V RAIL/OCP控制板,可切換12V為分路或合 ...

什麼 PSU 到了狼大手中都瞞不過狼大。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