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壓敏電壓要如何選購?

楼主(2012-08-04):
小弟目前想自製一款多功能插座,內含壓敏電阻的,我翻了一下有關壓敏電阻的文件,大概計算一下我的需求。
V1mA = 1.5 x 1.414 . 120 = 254
V1mA = 2.2 x 120 = 264
代表我選擇壓敏電阻的電壓要在 254 ~ 264 之間,但我不懂這個意思。兩百多伏特才啟動,把多餘的電排到接地,那如果只有 160V 交流電的電壓,那不是很多電容都炸了?還是說 254 ~ 264 是交流電上下半波加起來總和?而壓敏電阻 7D271K 代表超過 270V 就會啟動,這應該是交流電上、下半波是嗎?不然正半波就兩百多,加起來總共四百多...是這樣說嗎?還有什麼 Max Clamping Voltage 最大鉗位電壓,我也不太懂,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具體的應用實例,請各位大大解惑了。
7D271 在 10/1000us 下可以承受 24 焦耳,若是我併聯十個就有 240 焦耳了嗎?

网友A:
其實壓敏電阻的原理很簡單,一般是搭配保險絲來用的。

在一定的使用電壓下,它的阻值很高,但若電壓很大,其阻值會變很低,由於迴路常和保險絲串聯,所以會燒保險絲,以達到保護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壓敏電阻的原理很簡單,一般是搭配保險絲來用的。

在一定的使用電壓下,它的阻值很高,但若電壓很大, ...

謝謝強伯提醒,小弟目前想做一款內含氣體放電管、TVS、壓敏電阻、溫度保險絲、負載斷開開關的避雷裝置,我只想把它設計裝在插座上,如同這款產品,但問題是只有火線、地線的設計,若沒有接地線的話,這樣功能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因為家裡是木造房子,屋內並無任何可接地引流的柱子,我曾經看過一款產品,它跟上面那個連結的產品差不多,但是它有多一條類似 FM 的天線伸出來當作接地線,奇怪?這樣有用嗎?若是真的閃電打在附近造成突波、湧浪的話,那根天線不就變成電擊棒?這點我不太懂,請強伯不吝解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強伯提醒,小弟目前想做一款內含氣體放電管、TVS、壓敏電阻、溫度保險絲、負載斷開開關的避雷裝置, ...

首先,我真的對這類産品不熟,可能提供的資訊有限。

我想到,像一般電信局或是第四台的設備,不是都有條綠色線接地嗎?這應該也是用來防雷擊的。

另外,那個産品我有去看,我的建議是不妨多採用多個不同的方式來避免雷擊的問題,一個不成,至少有另一些保護,對吧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真的對這類産品不熟,可能提供的資訊有限。

我想到,像一般電信局或是第四台的設備,不是都有條 ...

那東西小弟已經訂購了,打算把它「強化」。
這方面我也不懂,只是有興趣~啊~有夢最美,現在要踏實「去做」。
謝謝強伯。

网友B:
電源保護插座 這個有市售成品哦,電壓超過就會截止保護~
如果你不是要研發產品的話,買一個比較快~
UPS也有這個功能!

防雷擊保護器 內部構造是什麼?~
我猜是幾個高壓防雷電容而已,畢竟用並聯的能提供的功能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保護插座 這個有市售成品哦,電壓超過就會截止保護~
如果你不是要研發產品的話,買一個比較快~
UPS ...

嗯~您說的應該是最陽春的設計。
據我所知,要做到比較耐用,應該包含保險絲、溫度保險絲、電感、氣體放電管(耐大電流)、TVS(反應速度快、箝位電壓)、壓敏電阻...等材料,這才堪稱是防雷保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東西小弟已經訂購了,打算把它「強化」。
這方面我也不懂,只是有興趣~啊~有夢最美,現在要踏實「去 ...

py924 大很有這方面的研究精神哦充份發揮了 DIY 的意義。

預祝你成功!

不過有個問題,雷擊你要如何測試?

在 Discovery 看過這方面的實驗,那些設備一般人很難有的。

莫非,打一次雷,試驗、改良一次,然後周而復始的直到成功 ^_^

网友:
這些資料論壇裡面有,只是你要自己動手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您說的應該是最陽春的設計。
據我所知,要做到比較耐用,應該包含保險絲、溫度保險絲、電感、氣體放 ...

大廠牌的東西,品質跟規格都有驗證過,能力不會差到哪裡~
應該不會太陽春~且你說的零件裡面全都有~

要DIY之前,功課做全~參考一下別人設計比較不會走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924 大很有這方面的研究精神哦充份發揮了 DIY 的意義。

預祝你成功!

多謝強伯。
生活中難得有一些事情值得我去這麼認真鑽研、求問、翻書了,有太多的事情煩惱著,難得碰到自己的興趣,或許真的是背後的 DIY 精神不斷推促我往前,啊~我被這個論壇下毒,無法自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