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開機正常, 但約3秒後畫面

楼主(2012-08-04):
BenQ T905使用多年,今開機後正常,但約3秒後就無畫面,高壓板和AD板已換過無效,指示燈為綠燈,請各位大大多多賜教,謝謝!!

网友:
拆板先目測看有沒有電容爆掉的,再補焊一下,再檢查一下各輸出電壓有無正常

网友:
燈管先試點

网友:
通電狀態下,接上螢幕線 用led手電筒 貼著螢幕 看看是否能看到影像.
若能看到影像 表示 背光不亮  訊號有輸出
若確定p+i板 是好的 朝燈管方向檢測

楼主:
感謝free-av和hardman以及machome的意見。
1 高壓板和AD板已更換過,情形一樣。所以應該不是P+I 或是AD板焊接和零件的問題。
2 開機連接訊號線,畫面正常,3秒後沒畫面,指示燈亮綠燈,用led手電筒 貼著螢幕沒有影像。
  把連接訊號線抜出再插回,畫面正常3秒後,仍然沒畫面。
3 再請教一下,要如何燈管先試點?
       補充說明一下,小弟略懂電子,一些電子術語可以了解。

网友:
試燈管就是把原有燈管插頭暫時拔下一組(上下先挑其中一組,大多先拔上面那組比較常壞),然後外接一組相同規格或是長度大一些沒關係下去開機,如果因此就有畫面而且持續幾小時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斷上燈管組需要更換或是補焊燈管和燈管插頭線的端點,無論更換還是補焊都要拆燈管,會有風險(不小心會傷到面板)所以如果是想練習可以自行小心處理,如過是還想使用,最好找有經驗的操作一次給你看,以免發生更大毀損。:)

楼主:
感謝fox888的意見,上面的燈管拆下修理過後,已OK,非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