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西捷80g硬碟故障品開盤練習

楼主(2012-08-04):
大家好
今天下午休假練習一下硬碟開盤的方式,主角西捷80g硬碟故障品練習
這顆故障是bios測試不到硬碟type,都故障了資料也不要囉那就不怕拆換囉
把新買的六角起子把外蓋開囉, 先上電發現讀寫頭無法做復位卡在中間

今天主要練拆不管它吧!經過一番的拆下來得到一些經驗
1.磁頭那邊的音頻電機螺絲取下後還要用一字起阪一下不然吸力太強拿不下
2.碟片中間馬達螺絲有點緊常轉不動, 起子轉馬達就轉無法使力,大大們有高招固定嗎?
3.拆碟片馬達螺絲要帶手套不然碟片一定會碰到手紋,那如果真要救資料就無解囉

後來在把它們裝回去在上電一次它磁頭會動但走一半就又回位無法完成初始化動作
請問這是音頻電機問題還是磁頭呢?機板故障也有可能嗎?

附件為動態影片

1.43 MB, 下載次數: 107

動態影片

网友A:
碟片上面也應該會有灰塵吧!!

网友B:
聽你描述很像是控制音圈的IC掛了

网友:
通常硬碟拆了裝回去應該也不能用,因為沾到灰塵在高速運轉下一定會把碟片刮傷,磁頭應該也會打壞

网友:
通常硬碟拆了裝回去應該也不能用+1
還是丟了

网友:
通常硬碟拆了裝回去應該也不能用+2

网友C:
硬碟開殼後還是可以用...
拆碟片後保證不能用了..

卡在中間可以小心的把它推回內圈歸位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碟開殼後還是可以用...
拆碟片後保證不能用了..

我有看過(拆下裝回去)是正常可以用
原本的是(故障讀不到) 地點 中部 收費不便宜

网友D:
那磁鐵的部份是最利用價的,當起子吸力不夠時,刷二上就OK了!
我拆過20顆以上了

网友E:
聽朋友說硬碟的馬達可以給遙控飛機使用

网友:
> 裝回去在上電一次它磁頭會動但走一半就又回位
碟片的問題
因為碟片上的定位記錄資料讀不到,磁頭無法定位

圖書館有磁碟機原理的書,是"硬碟博土(ㄊㄨˇ) "寫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磁鐵的部份是最利用價的,當起子吸力不夠時,刷二上就OK了!
我拆過20顆以上了 ...

有人把它吸在引擎某個部位說可以吸鐵削

网友:
我也收集了一堆硬碟磁鐵,大概有5組以上,倉庫還有幾棵未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聽朋友說硬碟的馬達可以給遙控飛機使用

這是特蘇改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片上面也應該會有灰塵吧!!

肉眼看是沒有!但沒真空一下子因該會有落塵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你描述很像是控制音圈的IC掛了

故障情形你可以參考我的附件zip內的mp4影片檔~
第一張圖為拆開未拆碟上電它卡中間的照片

但我想因該音頻系統哪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碟開殼後還是可以用...
拆碟片後保證不能用了..

我想因該要一些精密設備和工具,如另一篇的什麼3000工具才行~
還要最重要的經驗和對硬碟了解~不然想救資料"難"

网友F(2012-09-13):
其實修硬碟只要拆電路板就好了,不可以開盤 ,開盤就沒用了,一般都是在無塵室才做此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修硬碟只要拆電路板就好了,不可以開盤 ,開盤就沒用了,一般都是在無塵室才做此動作! ...

修硬碟似乎難滿多,不見得同廠同容量先換板子就有用~
等於可能要好幾百片好機板替換才能達成救資料
但又不是一定機板問題

网友G:
80G的不好修,40G以下的很多可以用換板的方式救救看

1G以下的小弟修過1顆IBM 2.5吋 360MB,這個是15年前音霸伴唱機在用,症狀為開機顯示HDD ERROR,單獨拆HD接USB外接抓不到硬體,因為這台是工業電腦板外加特殊格式(不是FAT16或32),只好勉強修,大概小弟運氣好,拆下電路板測量,1顆保險絲燒了,因為這台電流才500MA,用一顆同SIZE 0歐姆電阻代替,換好後上電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G的不好修,40G以下的很多可以用換板的方式救救看

1G以下的小弟修過1顆IBM 2.5吋 360MB,這個是15年前音 ...

沒工具很難做事,沒工具無法測試,又不能說先換板測試,因換了不見得它就OK囉
硬碟維修和救援又是另一塊領域部份, 我覺的比修主板和其它電路板來的困難

网友:
關鍵在於工具和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