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台北新店想修理42吋電漿之修理費用?

楼主(2012-08-04):
不知道有台北痞酷維修高手想接電漿電視嗎?
不知道報價需要多少!
物品在新店捷運總站這邊

故障實圖

這個故障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虛銲
還是面板要買單了呢?

网友A:
樓主… 您有恒溫烙鐵嗎,有的話…站上搜尋一下自己修 !
記得換個版(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上傳照片,不用怕…一回生、二回熟,不難 !

网友A:
哇 !  是那時的事,如果是以前,是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 您有恒溫烙鐵嗎,有的話…站上搜尋一下自己修 !
記得換個版上傳照片,不用怕…一回生、二回熟,不難 ...

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銅箔斷料廖 四回 (七殘落魄)壞聊聊  五回 短路.面板去聊聊(電壓63v)i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銅箔斷料廖 四回 (七殘落魄)壞聊聊  五回 短路.面板去聊聊(電壓63v)i喔

哇~這個還有押韻..要用台語唸喔~

我覺的電漿的問題不少.給人家修起來都是錢..

既然來這邊了就自己動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這個還有押韻..要用台語唸喔~

我覺的電漿的問題不少.給人家修起來都是錢..

修這個很容易
但要(減少返修)這個有點(困難)
在(新店)修過幾台同業叫修
先聲明 (不是同業不會修)確實是(眼力所害)
同業也先(聲明)其向(業主)說明(6000)元整
保證3個月不會返修

网友: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有一大螢幕電漿電視,當時買的時候,就是天價。

去年沒畫面了,也沒聲音,請別人先估一下價,維修近一萬。

想說這個的原因是,一些新産品不斷的推出,同時,舊科技下的産品維修及後續的費用絕對會很高,所以建議若自己有能力維修可自己修看看,反之可能買新的液晶電視可能比較好。

純建議 ^_^

网友:
動手吧!我也是入手二手電漿後遇到故障
也是靠站上大大指點
修沒幾下就又頭好壯壯了
試試吧!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台50吋電漿電視還沒有空可以拆開來看,不過我覺得以我的功力一定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台50吋電漿電視還沒有空可以拆開來看,不過我覺得以我的功力一定修不好^^ ...

hankhu大
可以先PO實圖
這邊高手們會幫忙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hankhu大
可以先PO實圖
這邊高手們會幫忙的啦

嗯謝謝等我先搞定手頭上幾個客人的CASE再來拆,到時就要麻煩大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謝謝等我先搞定手頭上幾個客人的CASE再來拆,到時就要麻煩大家了

拆吧!拆吧!
50吋,體積粉大粉重咧!

不知什麼型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吧!拆吧!
50吋,體積粉大粉重咧!

Pionner POP-S05-LR
真的很重一個人搬不動它(我太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ionner POP-S05-LR
真的很重一個人搬不動它(我太瘦了)

是啊!
一個50公斤重的眉眉保證你抱著跑,50吋的電漿也大概50公斤重,卻是要兩人才搬得動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  是那時的事,如果是以前,是可能的?

今年3月的單據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一個50公斤重的眉眉保證你抱著跑,50吋的電漿也大概50公斤重,卻是要兩人才搬得動咧..... ...

美眉我也抱不動,太座一定都在旁邊^^
我還有另一台破屏的NEC42吋  如果真要換到板子希望有可以共用的才好

网友D:
剛剛趁有空先上電測了一下那台50吋電漿,哈哈結果正常可以看,畫面還很漂亮目前接上電視在做測試燒機,打算測上八小時看看情況,這算是超軟的吧,不過這台沒腳架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至於那台42吋破屏的上電會亮紅燈,按下電源開關後會亮綠燈,所以可能裡面板子都OK的吧

★另外徵求這台Pionner POP-S05-LR的腳架及遙控器,因為上沒屋頂那裡都找不到,連副廠的遙控器也沒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剛剛趁有空先上電測了一下那台50吋電漿,哈哈結果正常可以看,畫面還很漂亮目前接上電視在做測試燒機,打算 ...

遙控器要找萬用的,設定一下就可以用了,
不過貴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遙控器要找萬用的,設定一下就可以用了,
不過貴一點......

謝謝你五燈大大,剛發現這台要外接電視盒 ,因為剛測試時是用MOD所以沒發現,抬回家要試時才發現這台沒有數位電視盒,所以叫電視台來裝個機上盒就有遙控器了,還是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