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幫窗口式冷氣機換電容,怎麼拆?

楼主(2012-08-04):
要把灰色的板拆下
好像要先拆圓形的扭掣,怎麼拆呢?

徵狀:
開機時,有時可以開動壓縮機,有時不能(最近都不能了)
壓縮機關掉後不會自己再啟動

网友A:
這位大大,你的積分應該可 PO 圖了,不妨看一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

自助人助,我想大家都會樂於幫你的 ^_^

网友B:
這台是很古老的機械開關冷氣
只是為啥你要幫它換電容呢
有壓縮機無法啟動的問題嗎?

開關用力拔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大,你的積分應該可 PO 圖了,不妨看一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

自助人助,我想大家都會樂於幫你的 ^_^ ...

PO到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很古老的機械開關冷氣
只是為啥你要幫它換電容呢
有壓縮機無法啟動的問題嗎?

開機時,有時可以開動壓縮機,有時不能(最近都不能了)
壓縮機關掉後不會自己再啟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開機時,有時可以開動壓縮機,有時不能(最近都不能了)
壓縮機關掉後不會自己再啟動 ...

可能要將機器拉出~
電容器好像是在風扇馬達旁邊,
美制古董機器的電容器大多做成同一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將機器拉出~
電容器好像是在風扇馬達旁邊,
美制古董機器的電容器大多做成同一顆電容~ ...

肯定不是美制
這是香港的豐澤牌,大概是內地「美的」OEM

如果要拉它出來我就沒本事修了

网友B:
拉出來扛下來至少要兩人(建議三人)
把控制按鈕拔出來面板就可以拆
但我印象那種面板不用拆!!你仔細找找角落,應該有科螺絲拆掉後就可以整個面板倒出來
那一面鋁製面板只是印有開關說明!!拆掉也只是看到開關的固定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出來扛下來至少要兩人(建議三人)
把控制按鈕拔出來面板就可以拆
但我印象那種面板不用拆!!你仔細找找 ...

螺絲在灰色的板後面
圓形的鈕是不是直接拔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太硬了,在考慮要不要用螺絲批撬出來.......

网友:
應該不是太硬~~~應該是夾太緊了

用力拔應該OK~
要用工具幫忙小心斷掉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在灰色的板後面
圓形的鈕是不是直接拔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太硬了,在考慮要不要用螺絲批撬出來 ...

先上點潤滑劑(如油),耐心的等一下,可能就比較容易拆下了 ^_^

网友D:
請問版大您是如何確定是電容的問題咧~~~
這狀況也未必是電容的問題咧~
如果是電容的問題,那壓縮機應該連一次也起動不了~
有可能是溫度開關或是壓縮機起動器的問題
先檢查溫度開關吧!可能性比較大!
如果可以把冷氣機抓下來是比較好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版大您是如何確定是電容的問題咧~~~
這狀況也未必是電容的問題咧~
如果是電容的問題,那壓縮機應該連一 ...

滿正確的建議!!!
讓她遇到問題再來問吧~~
這樣可以增長知識喔

网友:
1.過載OVER不良....
2.功能切換SW.及溫度控制SW不良...以上皆可能造成壓縮機無法啟動...
3.請善用您的電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版大您是如何確定是電容的問題咧~~~
這狀況也未必是電容的問題咧~
如果是電容的問題,那壓縮機應該連一 ...

謝謝建議~
打算拆電容出來看看再決定
現在看電容脹了,可以就此推論電容壞掉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
打算拆電容出來看看再決定
現在看電容脹了,可以就此推論電容壞掉嗎? ...

電容已拆下來看到了嗎?
如果其外觀已經漲大了,那這電容八成有問題了
這種起動運轉電容和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其電極間的介質不同
但都會因為"本身材質及壽命的問題"或是"負載"的問題引起故障
建議可先用電容表量量看,沒有電容表也無妨
如果有材料,將它換掉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已拆下來看到了嗎?
如果其外觀已經漲大了,那這電容八成有問題了
這種起動運轉電容和電路板上的電解電 ...

那麼..接線..我不是很懂
是不是照著原來的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麼..接線..我不是很懂
是不是照著原來的接法就可以了?

是啊!
必須按照原來的線路接回去啊!
而且uF(法拉)值要一樣大喔!
耐壓值可以更大不能更小
但耐壓太大其體積會更大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必須按照原來的線路接回去啊!
而且uF(法拉)值要一樣大喔!

左邊是新買的
那個耐壓對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左邊是新買的
那個耐壓對嗎?

咦~相片上怎看不到原來的這顆"日立30uF400VAC"變型漲大的部份呢?

新的一樣是30uF的沒錯但耐壓看不太清楚咧~~~
是不是425V~10000h  ;  475V~3000h...
底下又有一行 ?7? Vac 50-60Hz...
耐壓都有在400VAC以上是可以替換使用的

您新買的這顆是不是冷凍櫃用的啊?義大利進口的不便宜喔~~~

咦~~~怎近日都沒有高手來留言幫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相片上怎看不到原來的這顆"日立30uF400VAC"變型漲大的部份呢?

新的一樣是30uF的沒錯但耐壓看不太清楚 ...

哪位高手幫助看看呢?

新的(左)上面寫著
425V~ 10000h / cl. B
475~     3000h / cl. C

下面寫著:
370 Vac     50-60Hz
-25+70℃   10000AFC

HK78 ~ NT320

舊的是下面脹了,拍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相片上怎看不到原來的這顆"日立30uF400VAC"變型漲大的部份呢?

新的一樣是30uF的沒錯但耐壓看不太清楚 ...

昨晚google了網店,發現寫著475V~ 3000h / cl. C 的都會自稱475VAC
於是裝上去,就會動了

可能因為電容是剛壞,所以出現開機時壓縮機有時能開的情況
不過同時也換掉老舊的萬能插蘇(奇怪,拆下時是好的,因為接著的燈管也亮. 裝回去就壞了 )

第一次修好冷氣,好感動呢 (雖然是18年機了)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n_0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google了網店,發現寫著475V~ 3000h / cl. C 的都會自稱475VAC
於是裝上去,就會動了

恭喜你完修了,給你加分了。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google了網店,發現寫著475V~ 3000h / cl. C 的都會自稱475VAC
於是裝上去,就會動了

哈~修好啦~!
有進步有成長
恭喜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