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PS250U爆炸後主機隨即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2-08-04):
(1)這顆POWER我確定有聽到爆炸聲還有味道~可是拆開怎麼沒看到燒掉的零件?110進入的保險絲沒燒斷,有可能是風扇聲掉爆聲嗎,雖然沒聽過風扇會爆
(2)如果我將故障的電容都換了後~可以用電源測試器測嗎~會燒了我的電源測試器嗎

發現爆的電容

發現爆的電容

整面

整面

网友:
可以先參考這帖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39141-1-1.html

有時候爆炸不是爆電容是爆晶體..

网友A:
建議把突出的電容都換掉
那種幾百元的小型測試器應該只有測電壓應該不致於燒PWR吧,電壓都正常再上電腦測試

网友:
建議把電容換掉,再將power啟動先量測電壓無誤後再上機

楼主:
請問這顆肖特基整流二極體用電表二極體檔量
(1)紅P黑N數值0.189
(2)紅N黑P數值0
這樣數值合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肖特基整流二極體用電表二極體檔量
(1)紅P黑N數值0.189
(2)紅N黑P數值0

你這個應該是高速二極體。

用電表二極体檔量 PN 正向值一般在 0.2-0.4 之間。

但不論如何,反向不應該是導通的,所以這個二極體應該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肖特基整流二極體用電表二極體檔量
(1)紅P黑N數值0.189
(2)紅N黑P數值0

電錶 (數位電錶) 切二極檔 ,  以圖片來說 , 紅棒在右 , 黑棒在左 (有白色標記) , 此為順向 !!!

應該會導通 !! (0.1 ~ 0.3) 壓差

反之為逆向 , 不應導通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肖特基整流二極體用電表二極體檔量
(1)紅P黑N數值0.189
(2)紅N黑P數值0

如果真的有爆一聲,那你先看哪邊有痕跡吧?先把所有大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有爆一聲,那你先看哪邊有痕跡吧?先把所有大電容換掉

量紫色有電壓5v了~但其它紅,黃都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把突出的電容都換掉
那種幾百元的小型測試器應該只有測電壓應該不致於燒PWR吧,電壓都正常再上電腦測試 ...

凸起來電容都換了~還是只有+5vsb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紫色有電壓5v了~但其它紅,黃都無電壓

把電容全換掉就有5V了?紫色5V是待機電力嗎,我有點忘了。
紅色、黃色分別為12V 5V,這要開機才會有輸出,有沒有把綠色線接任一條黑色線?

楼主:
那這樣是要先測c區那散熱片上零件嗎

凸起來電容都換掉了~還是只有+5vsb

网友:
PSU 維修重在兩個重點:

1. 有無輔助電源(紫色對地)5VSB、PWON 為多少,若沒,要先檢查一次側
2. 若以上都有,PWON 後是否有輸出?或是起保護?可找二次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是要先測c區那散熱片上零件嗎

凸起來電容都換掉了~還是只有+5vsb

如果有5V輸出代表高壓沒問題,應該是低壓的部份有問題。

楼主:
今天將低壓區散熱片拆起來~用二極檔量(mospecf12c20c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47相反則零)(lt6237sbl2045ct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161另一顆0.139反則零)~感覺是好的就又裝回去~送電將20PIN接電源測試器無反應~量紫色線對地有5v,在量圖B區圈起來的二極體右邊那支腳對地有5V,到左邊那支腳就變0,使得C區最右邊全部沒電,這樣是這個零件壞了嗎~那個零件就是5樓那個~ 先用之前圖來說明~凸的電容己經都換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將低壓區散熱片拆起來~用二極檔量(mospecf12c20c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47相反則零)(lt6237sbl2045ct量到 ...

你說的"12c20c"上面是不是有兩個二極體對在一起的圖案?這一顆好像就是整流二極體,正向導通,逆向阻抗非常大才對。
看不懂你說的"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47相反則零"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12c20c"上面是不是有兩個二極體對在一起的圖案?這一顆好像就是整流二極體,正向導通,逆向阻抗非 ...

就是三用電表黑色固定在中間~紅色放左邊跟右邊得到數值都是0.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三用電表黑色固定在中間~紅色放左邊跟右邊得到數值都是0.47

第二張圖最左邊那顆是整流二極體,旁邊兩顆我就不知道是啥,圖案是不是兩個二極體對在一起中間還有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最左邊那顆是整流二極體,旁邊兩顆我就不知道是啥,圖案是不是兩個二極體對在一起中間還有一點? ...

你講的沒錯所以我才想這樣應該很好測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講的沒錯所以我才想這樣應該很好測才對

告訴我一下旁邊兩顆的型號,LT~~~那一排字就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訴我一下旁邊兩顆的型號,LT~~~那一排字就夠

看16樓我有打

网友:
檢查看看主電源的pwm ic (TL494)有沒有電
如果TL494沒有電
綠色線接地一樣不會有任何反應

144.02 KB, 下載次數: 54

64.55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16樓我有打

之前他的5VSB還有電,TL494應該是好的,現在沒電可能有動到其他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16樓我有打

你還是照雄爸說的看看TL494 Vcc腳有沒有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是照雄爸說的看看TL494 Vcc腳有沒有電源

大大你用心讀我的回文好嗎~我只是上電跑線路來到SB340JF電沒到左邊~是很感謝你來回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用心讀我的回文好嗎~我只是上電跑線路來到SB340JF電沒到左邊~是很感謝你來回信~ ...

東西在你手上,SB340JF是甚麼東西沒人知道
再請問你
TL494有沒有工作電壓
如果TL494的VCC沒了
就算主變壓器後面的低壓側零件都是好的也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用心讀我的回文好嗎~我只是上電跑線路來到SB340JF電沒到左邊~是很感謝你來回信~ ...

個人覺得這樣回應態度不是很好。

來這裏問問題,大家提供出自己的看法,是對是錯,自己要有判斷的能力,對吧!

每個人碰到故障品之維修,思維、過程都有所不同,所以只是提供一個方向,採不採用,決定在於自己。

對回應者抱著感恩的心,我想這是提問者的基本禮節!

^_^

楼主:
版主麻煩幫我把這篇刪了吧~大家請看15樓16樓跟20樓就知道我為什麼無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用心讀我的回文好嗎~我只是上電跑線路來到SB340JF電沒到左邊~是很感謝你來回信~ ...

你說的SB340JF是否就是B區圈起來的二極體
如果是
那你的線路分析應該是跑錯方向了
該二極體應該是+5VSB的整流二極體
電表在左邊量不到電壓是正常的 (高頻交流電)
二極體右邊有+5V是正確的 (輸出到+5VSB)

网友B:
大家都是隔空抓藥,順著你所描述的自行推敲判斷,
畢竟都沒親眼看到量測過...
您不能奢求每位大大都將所有回文都看的那麼仔細...
尤其是從事電子業比較資深的大大們幾乎都會為了眼力差而苦惱...

如果說您對於同樣的問題多回覆個兩三次就覺得不耐煩的話,
建議您還是不要走資訊業或是服務業.....
因為我們從事這相關行業,相同的話有時一天要講上十幾次...
例如:
AMD和INTEL哪一個比較好?
Seagate硬碟和WD硬碟哪個比較好?
華碩,微星,技嘉主機板哪個比較好?
光是這些問題,有待過門市的應該都知道,一天回覆幾十次"都不錯"或是"各有各的好"幾乎成了標準答案...
也不會去跟客人爭辯任何問題,客人覺得好就好...
被問到煩了也不能跟客人說"要買就不要問,要問去別家買"....
尤其您今天是來這裡發問請益的,
沒有人理所當然就該回答您的問題,
大家也不是每天吃飽撐著沒事幹就在這裡等人發問回答問題...

我不愛回答人家的問題,因為沒親眼看到,
我不確定的事我不太回覆,免的說錯被人家說誤導人家...
我也曾經將回覆的答案自己刪掉...
有些人比較主觀,既然回覆的答案人家不愛聽,那我又何必拿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

以上言論多有得罪,
管理團隊如果覺得不適當,煩請直接刪除,不必另行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隔空抓藥,順著你所描述的自行推敲判斷,
畢竟都沒親眼看到量測過...
您不能奢求每位大大都將所有回 ...

有同感,一些事若回覆者在場,可能很快的就解決了。最近義務幫了幾個忙,故障原因,都不是當時提問者所考慮的方向 XD

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不了解提問者在這個領域浸淫多久,在一問一答之間難免會有雞同鴨講的情況。
所以個人還是偏向於,提問者提供多少資訊,對解決問題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隔空抓藥,順著你所描述的自行推敲判斷,
畢竟都沒親眼看到量測過...
您不能奢求每位大大都將所有回 ...

(1)我不是在說有關量測對錯問題,
(2)我沒有在比較什麼東西好壞
(3)在20樓提問,卻能在他回文的16樓得到答案
(4)在我看到23樓時我就更疑惑~他跟本不看我在講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不是在說有關量測對錯問題,
(2)我沒有在比較什麼東西好壞
(3)在20樓提問,卻能在他回文的16樓得到答 ...

為什麼我會再問一次?
因為你PO出的電晶體照片模模糊糊(現在已經被您刪掉了),我看了覺得是其他數字。我還年輕,我相信並非我的眼力差才看不出來。

你說的:"mospecf12c20c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47相反則零"&"t6237sbl2045ct量到黑固定中間量到0.161另一顆0.139反則零"相反過來測值是零?

23樓我確實沒看清楚你在15樓後半段所說的

网友:
造成你的困擾,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麻煩幫我把這篇刪了吧~大家請看15樓16樓跟20樓就知道我為什麼無言~

有時看帖的人不是很仔細的在看!!

邊看邊想之後會有突然的想法,所以就直接打上來,不一定會適合你的問題

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畢竟不是自己遇到的問題,也沒見到實體,

建議能把自己測量到的數據及測試點都標上或是拍成照片註明!!

那曾經處理過的先進,一看到就會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

不然看帖查修,等同瞎子摸象,你要提供我們你看到的東西,我們才能連結到腦中的印象

這樣是否比較有效率呢??

另也不要對回帖的人輕易說出無言這種話,

因為會回帖的都是好心想幫你解決問題,獲得這種回應,

若是你自身,你會繼續幫助發帖人提供自己的經驗嗎??

若是對我的發言有不舒服的感覺,我也在這裡致歉!!

只是發表我的看法而已!!

對於樓主遇到的故障問題,我的經驗是把所有的大型元件卸下,仔細測量低壓區的各個電阻、二極體

更換電解電容,以上都做過後,那問題點就在集成電路晶片上了??

楼主:
目前己測到5VSB,POWER-ON 5V,其它都0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己測到5VSB,POWER-ON 5V,其它都0

我從這裡查到:http://danyk.wz.cz/s_atx05b.png

網站中是寫道:DR B2002 (marked 2002), AT2005 (2005) and its equivalents LPG899 and WT7520

我是不知道您那顆Power的設計如何,所以以下僅做參考:
我以這張圖做參考,5VSB跟WT7520的Vcc是同一電源,而5VSB是另一個震盪電路供應的,所以很可能壞在WT7520的電路上面,也可能WT7520本身壞掉。

网友C:
請問TL494  或  SG3525  有工作電壓嗎?????
主PWM IC的工作電壓,己乎都是跟+5VSB同一顆變壓器的
請 您在查查看

站內文章
分享一個很多 ATX 電路圖與電子相關的網站(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7458#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TL494  或  SG3525  有工作電壓嗎?????
主PWM IC的工作電壓,己乎都是跟+5VSB同一顆變壓器的
請 您在查 ...

WT7520的datasheet:http://www.rom.by/files/WT7520.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己測到5VSB,POWER-ON 5V,其它都0

你的PWM IC是TL494還是SG3525還是WT752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 IC是TL494還是SG3525還是WT7520?

WT7520是電壓檢測IC
3.3V  5V  12V  都正常才會輸出PG訊號,主機板才會進入開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TL494  或  SG3525  有工作電壓嗎?????
主PWM IC的工作電壓,己乎都是跟+5VSB同一顆變壓器的
請 您在查 ...

找不到TL494或SG3525~用舊圖打亮給大家幫我找找~電源供應器在公司沒辨法照~相機進出公司有管制~進出都要寫攜出單很麻煩~用手機照很模糊~就加減用舊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TL494或SG3525~用舊圖打亮給大家幫我找找~電源供應器在公司沒辨法照~相機進出公司有管制~進出都要 ...

紅框那一顆,你一樓PO的圖看起來應該是TL494

一樓的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T7520是電壓檢測IC
3.3V  5V  12V  都正常才會輸出PG訊號,主機板才會進入開機程序 ...

可是我找到的那張電路圖看起來還有PWM功能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TL494或SG3525~用舊圖打亮給大家幫我找找~電源供應器在公司沒辨法照~相機進出公司有管制~進出都要 ...

TL494的規格書: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truments/tl494.pdf

所以第12腳對地應該在7~40V之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找到的那張電路圖看起來還有PWM功能耶...

你是對的
WT7520結合了PWM與電壓檢測功能

95.81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對的
WT7520結合了PWM與電壓檢測功能

他的電源有用到WT7520嗎?我好怕我又看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框那一顆,你一樓PO的圖看起來應該是TL494

你圈的那顆就是WT7520所大大說的TL494我看好久不知在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圈的那顆就是WT7520所大大說的TL494我看好久不知在那

哦,每顆電源設計不太一樣,雄爸有研究交換式電源,所以比較常見TL494以及SG3525。

看樣子那一顆WT7520就是PWM IC了,依你36樓量出來的,Vcc有電源供應了。
而第7、8腳看似有輸出,如果有示波器的話看一下是否真的有PWM輸出(7/8腳對低壓地);要注意高壓的地與低壓的地,接錯可能會短路

楼主:
有二顆電阻原本身體就黑黑在測試過都有拆下來測過都是1k,但我看色阻就不像1k,不知大大門看到是1k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二顆電阻原本身體就黑黑在測試過都有拆下來測過都是1k,但我看色阻就不像1k,不知大大門看到是1k嗎 ...

看不出來是1K了..已經燒黑@@
如果兩顆看起來顏色都一樣,量出來也都是1K那麼應該就是1K了,你找一下還有沒有長得一樣的,也拆起來量量看

PWM輸出用示波器看過了嗎?如果有那就要查後面的晶體了!

楼主:
請看43樓圖片上面散熱片中間那顆電晶體D13009故障了~請大大推薦幾顆替代的電晶體

网友C:
13009 取得容易

晶体三极管FJP13009H2 J13009-2 TO-220封装 仙童全新原装现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033699775

MJE13009 NPN 電晶體 700V/12A/110W TO-22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239653509

MJ1300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956062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09 取得容易

晶体三极管FJP13009H2 J13009-2 TO-220封装 仙童全新原装现货

啊里阿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看43樓圖片上面散熱片中間那顆電晶體D13009故障了~請大大推薦幾顆替代的電晶體 ...

13009很多家都有做,通常直接說13009,前面的英文數字不管他。
開關晶體應該有兩顆相同的對不對?兩顆一起換掉比較保險喔。

网友:
隨便找顆同規格mosfet換上即可...很好找..一堆廠牌都可以用

网友:
如果mosfet炸了..
其他週邊元件也會受傷要修建議一起換掉較好

网友:
感謝大大指導
剛沒細看規格書..
AUK & BCD應該是比較常用的
-----------------------------------------
AUK 4A 700V NPN TB TO-220F
BCD 3.2A 700V NPN TBTO-220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9很多家都有做,通常直接說13009,前面的英文數字不管他。
開關晶體應該有兩顆相同的對不對?兩顆一 ...

大大果然勵害~真的是兩顆~剛有打電話高雄長明街上的大林~他們有賣一顆40元~等天氣好一點在來去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勵害~真的是兩顆~剛有打電話高雄長明街上的大林~他們有賣一顆40元~等天氣好一點在來去買 ...

你有確認隔離變壓器還是好的嗎
隨說二次側線圈燒掉的可能性不大
還是建議你先確認看看以免悲劇
還有該變壓器一路到13009的其他零件是否有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確認隔離變壓器還是好的嗎
隨說二次側線圈燒掉的可能性不大
還是建議你先確認看看以免悲劇

雄爸爸想的真周到~我也是半路出家~打著練功的精神~附近的2顆二極體跟電阻都有拆測目前都還安好~但隔離變壓器還沒~我是依據修BENQ液晶想法電晶體壞掉有可能是隔離變壓器脫腳只有加桿~看來如果沒有颱風我把他拆下來量量看好了~終於知道為什麼廠商不想修這顆POWER~測到目前9顆電容~1個肖特基SR340~跟D13009故障~狀況還在向上延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想的真周到~我也是半路出家~打著練功的精神~附近的2顆二極體跟電阻都有拆測目前都還安好~但隔離變 ...

之前你上電測試有+5VSB,且有PWM輸出
因此
那個隔離變壓器的二次側,接上LED應該要會亮 (記得串接一顆1K的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勵害~真的是兩顆~剛有打電話高雄長明街上的大林~他們有賣一顆40元~等天氣好一點在來去買 ...

不過,聽你說有"爆炸",有沒有找到爆開的零件?
你的13009故障是三腳都短路嗎?

楼主:
昨天上班問了一下電氣的人員~請他教我量隔離變壓器好壞~他一臉狐疑~他就說那個只要上電一量馬上就知道好壞了~進入多少電壓~出來也會是多少電壓~他沒有奱壓~後來我就沒有多問了~只是這樣觀念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上班問了一下電氣的人員~請他教我量隔離變壓器好壞~他一臉狐疑~他就說那個只要上電一量馬上就知道好壞 ...

如果那顆隔離變壓器是1:1的話,基本上電壓是不會改變的,但我想可能也跟輸入的頻率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隔空抓藥,順著你所描述的自行推敲判斷,
畢竟都沒親眼看到量測過...
您不能奢求每位大大都將所有回 ...

剛爆保險絲,西華Coollive AP-350F.
爬文按步查,希望不要太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上班問了一下電氣的人員~請他教我量隔離變壓器好壞~他一臉狐疑~他就說那個只要上電一量馬上就知道好壞 ...

隔離變壓器是一種觀念,也就是輸入和輸出分離的。

輸入的電壓和輸出的電壓,不一定是 1:1。

像一般降壓電壓器,如 110V 降到 24V,不上電,用歐姆檔量,量一下110V 的線圈和 24V 的線圈,兩者是不通的就就是隔離變壓器。

像那種 110:110V 的,大多是隔離變壓器,否則直接接 110V 就好了。

而市面上常看到的 220  <-> 110V,則不然,有些是隔離的,有些不是。其体積大小隔離式的同電流,通常會大上許多。

所以隔離式及非隔離式,最容易的說法,就是是否線圈是分開的。想想,隔離式每組線圈是分開的,彼此不相連,体積及價格自然貴上許多。

所以,很簡單的,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1)蕭特基整流二極體SB340是3A 40V,可以用整流二極體3A 50V替嗎
(2)如果可以替代那接回板子方向與蕭特基的方向一樣嗎 還是要相反過來呢

网友:
轉載部分內容!!
蕭特基二極體

  在低頻時,整流二極體很容易在順向或逆向電壓,形成開、關狀態。但當頻 率增加時,一般二極體在逆向時已不能快速的截止。這表示一般二極體在高頻時 ,因其在逆向週期的起始時間,仍維時關閉狀態,不能有整流的效能,為解決這 個問題可使用蕭特基二極體(Schottky Diode)。
  使用蕭特基二極體可解決逆向恢復時間的問題,這種特殊二極體如下圖所示 ,在其接面的一邊使用金、銀或鉑(Platinum)金屬,在另一邊使用摻入雜質的 矽材料(通常形成N型材料)。當蕭特基二極體未加偏壓時,N型區的自由電子 較金屬區中的自由電子的軌道小(即能階低),此軌道大小(或能階大小)的差 異,稱為蕭特基障壁(Schottky Barrier)。

蕭特基二極體

  若加入順向偏壓時,N型區的自由電子獲得足夠的能量,而移至較大的軌道 中運動,因此自由電子也能跨越接面而進入金屬區,造成大的順向電流。由於金 屬並無少數載子,故無電荷儲存,也幾乎沒有逆向恢復時間。

  上圖有此二極體的符號。此二極體的重要應用之一是用在數位計算機,因計 算機的速率由其內部二極體及其他裝置的通斷速度有多快來決定,而這也是開始 製造蕭特基二極體的原因。因為蕭特基二極體無電荷儲存,所以也成為快速數位
裝置的主要族群。

http://sun.cis.scu.edu.tw/~lab/knowledge/s2.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1)蕭特基整流二極體SB340是3A 40V,可以用整流二極體3A 50V替嗎
(2)如果可以替代那接回板子方向與蕭特基的 ...

蕭特基二極體、快速二極體、整流二極體特性不太一樣
蕭特基二極體或許還能跟快速二極體代用,但絕對不能跟整流二極體代用。
整流二極體通常用在低頻,像是變壓器轉直流的橋式整流。

网友:
之前做MC34063升壓電路,裡面有一顆1N5819蕭特基二極體做整流用,我用FR107代替是沒問題。
FR開頭的我記得也有耐3A的,你找找看。